[牛人杂谈] NAU8421的时钟抖动优化方案

楼主(2025-07-09):
1.低抖动时钟源:优先使用低相位噪声晶振(如±5ppm精度),避免共享数字电路时钟。
2.时钟滤波与隔离:在时钟输入端增加LC滤波器(如10Ω电阻+10nF电容),抑制高频噪声;通过磁珠隔离数字电路与DAC时钟线。
3.软件补偿:启用NAU8421的自动时钟检测(CTP)功能,动态调整采样率以抵消抖动累积。
4.测试验证:使用眼图仪或抖动分析仪测量时钟信号,确保抖动RMS值≤50ps。

网友A:
这些优化措施非常实用,特别是自动时钟检测功能,可以动态调整采样率来减少抖动,这对于提高信号质量非常有帮助。

网友B:
这些优化方案听起来很专业,低相位噪声晶振和LC滤波器的组合应该能有效减少时钟抖动。

网友C(2025-09-14):
NAU8421 时钟抖动优化:1. 主时钟 MCLK 采用高精度晶振(±50ppm 内),避免温补振荡器的漂移;2. 时钟路径布线短且远离数字信号线,减少 EMI 耦合;3. MCLK 引脚并 10pF-33pF 陶瓷电容抑制高频抖动;4. 软件固定采样率,避免动态切换导致的时钟不稳定,提升音频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