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解决NAU8421在驱动高阻抗负载(如600Ω耳机)时的失真问题

楼主(2025-07-10):
1.缓冲级设计:在DAC输出端增加低失真运放(如ADI的ADA4898)作为缓冲器,提升驱动能力。
2.阻抗匹配:通过串联电阻(如100Ω)调整负载阻抗,避免运放过载;或选择NAU8421的独立操作模式,手动控制输出阻抗。
3.输出保护:启用NAU8421的过流保护功能(通过寄存器配置),防止因负载短路损坏芯片。
4.测试验证:使用负载仪逐步增加负载阻抗,监测THD+N变化,确保在600Ω负载下失真≤-90dB(“A”加权)。

网友A(2025-09-14):
解决 NAU8421 驱动 600Ω 高阻抗耳机失真:1. 检查输出级配置,通过 I2C 调大输出驱动电流(如寄存器 0x1A/0x1B);2. 增加输出端 RC 匹配网络(如 10Ω 串接 + 100pF 并地);3. 降低输入信号增益,避免输出削波;4. 确保电源纹波 < 1mV,加 10μF+0.1μF 滤波电容,提升驱动能力与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