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实现NAU8421的多通道同步以避免声道间相位差?

楼主(2025-07-09):
1.主从时钟架构:指定一个NAU8421为主设备,通过其CLKOUT引脚为其他DAC提供时钟,确保时钟同步。
2.硬件同步信号:利用GPIO引脚触发所有DAC同时开始转换(需确保信号延迟≤1μs)。
3.软件校准:通过I2C接口读取各DAC的采样计数器,动态调整相位延迟参数,补偿硬件延迟差异。
4.测试验证:使用双通道示波器对比左右声道信号的上升沿时间差,确保≤0.5μs(对应相位差≤0.1°@20kHz)。

网友A(2025-09-15):
实现 NAU8421 多通道同步需三方面:1. 硬件用同一晶振提供 MCLK,确保各通道时钟同源;2. I2C 配置相同采样率、增益及时序参数;3. 使能内部同步机制,通过寄存器关联通道,保证 AD/DA 转换启动时刻一致,减少元件差异导致的相位偏移。

网友B:
实现 NAU8421 多通道同步需确保各通道时钟同源,将主时钟(MCLK)和位时钟(BCLK)统一分配给所有通道。配置相同采样率和帧同步信号(LRCLK),让各通道在同一 LRCLK 边沿启动转换,同时避免信号传输延迟差异,通过 PCB 布局缩短布线长度差,确保同步精度。

网友C(2025-10-21):
实现 NAU8421 多通道同步需:1. 确保所有通道共用同一外部时钟源(如同一晶振或 PLL 输出),保证时钟相位一致;2. 配置相同采样率和数据格式,避免时序偏差;3. 启用硬件同步模式,通过同步引脚(如 SYNC)控制各通道同时启动转换,减少启动延迟差异,从而消除声道间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