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行业如何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浪涌保护器

楼主(2025-07-08):
选择合适“KA”的浪涌保护器(SPD,Surge Protective Device)是确保电气系统安全和设备稳定运行的关键。KA值即“通流容量”或“冲击电流能力”(Imax 或 Iimp),是浪涌保护器最核心的参数之一。地凯科技将从定义、需求评估、安装位置、国家标准、行业参考、选型建议等方面,系统地讲解如何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 KA 值的SPD。
当谈到保护时家用设备,选择一个电涌保护器仅基于焦耳额定值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许多人选择浪涌保护器时,往往会选择功率更高的 “焦耳等级” 但实际上,你的选择是有限的。最常见的 电涌保护装置 在市场上——尤其是 带电涌保护器的电源板 – 通常规格集中在:
额定电流:10~16A
能量吸收能力:1000~2000焦耳
额定放电电流(In):5kA
最大放电电流(I最大):10kA
此类产品可作为 线路末端电涌保护器,旨在保障家用设备如电视, 电脑, 冰箱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提供足够的保护。但是,如果你想要实现更 系统的 和可靠的防御抵御浪涌,仅依靠线路末端电源板 远远不够。
地凯科技建议采用多级电涌保护策略通过安装电涌保护器更高浪涌额定值在主配电板,如:
Type 2+3 SLP20-275/1S+1,具有 25D MOV, In = 10kA 和 I最大 = 20kA;
Type 2 SLP40-275/1S+1,具有 34S 移动硬盘, In = 20kA 和 I最大 = 40kA.
这些上游浪涌保护器可以有效截距和转移大部分的雷电浪涌能量,减少 剩余电压 并减少对下游设备的影响。 线路末端电源板内置浪涌保护然后提供二级防御通过处理较小的浪涌。这多级浪涌能量耗散机制确保全面保护家用设备雷击和电网瞬态浪涌.
因此,选择一个电涌保护器仅基于其焦耳额定值这不是科学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是关注其载流能力 (In 和 I最大和整体保护策略配电系统。
最后,一个重要的提醒:电涌保护器必须有适当且可靠的接地系统;没有有效的接地即使是最强大的电涌保护器无法发挥其保护作用。
我需要什么尺寸的电涌保护器?
这是许多用户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您仔细阅读了前面的部分,并理解选择标准并非基于 “焦耳等级” 而是取决于 MOV元件里面的电涌保护器,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清晰了。
常见的DIN导轨电涌保护器市场上的浪涌保护器产品有以下规格:
额定放电电流(In):20kA
最大放电电流(I最大):40kA
对于一套建筑面积为100~150平方米, 用一个电涌保护器In = 20kA和I最大 = 40kA 足以处理大多数闪电浪涌场景,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家用设备.
然而,在安装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忽视的细节是这种类型的电涌保护器必须有一个隔离开关安装在其上游。
A隔离开关,简单地说,是一个断路器or保险丝评级介于32A40A串联安装在电涌保护器. 其功能是快速 断开电源 如果电涌保护器遇到短路, 过热或 失败,使电涌保护器能够安全地隔离电网并防止进一步的故障或火灾隐患。 这 保护机制对整个安全至关重要电子系统在安装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
我需要多少kA的浪涌保护器?
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和前面讨论的一致,前面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住宅, 单相电力系统。 但是,对于工业应用or三相系统,选择逻辑总体类似,但稍微复杂一些。
In三相工业系统用户通常面临以下关键考虑因素:
什么是载流能力(kA)浪涌保护器该如何选择?
什么是额定电流断路器or保险丝应在电涌保护器的上游匹配吗?
是否SPD以及上游断路器运行中协调好吗?
In工业应用由于设备价格昂贵且系统复杂,配电系统可能需要处理更高的频率 和更大幅度的浪涌电流。因此,所选电涌保护器的载流能力应相应增加,常用参数如:
IIMP = 12.5kA(10/350 μs),我n = 20kA(8/20 μs),我最大 = 50kA(8/20微秒);
IIMP = 25kA(10/350 μs),我n = 25kA(8/20 μs),我最大 = 100kA(8/20微秒);
在同一时间,在 上游切断器 (比如一个 断路器 or 保险丝) 不仅要承载 SPD 的正常工作电流,还要能够快速断开电源防止SPD故障或过热。
此外,在一个多级SPD系统 (例如,主配电板用于一次保护+终端设备用于二次保护),重要的是要考虑 能量协调和时间响应差异各SPD之间实现有效的逐级电涌分流和设备保护。
对于三相电路和工业环境,选择正确的电涌保护器不仅仅是当前的容量。它需要 系统级方法, 考虑到分布布局, 安全机制及设备兼容性.
下列电涌保护器和断路器的配对建议提供仅供参考:
在中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和美国的主进线配电箱,如果主空气断路器被评为 3200A,以 1型浪涌保护器应选择。上游专用隔离开关等。为键入1 SPD 必须是一个 100~200A断路器 或者 250~315A保险丝.
在中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和美国的出线配电箱,如果主断路器被评为 250A,以 1+2型电涌保护器。上游专用隔离开关等加工。为 键入1 + 2 SPD 应该是 100~125A断路器或者125A保险丝.
在中国、德国、意大利、韩国和美国的配电箱,其中主断路器被评为63A,以第2类型 or 2+3型电涌保护器应该使用。上游专用隔离开关必须是一个 32~40A断路器或保险丝。
对于浪涌保护和工业控制设备在配电箱,以3型浪涌保护器是合适的。上游专用 隔离开关应该是 10~16A断路器或保险丝。
总结推荐流程图
1. 确定雷区 → 高雷/中雷/低雷
2. 明确安装位置 → 一级/二级/三级
3. 确定被保护设备重要性
4. 选定 SPD 的 Iimp / Imax / In 等级
5. 参考国标GB/T 18802 配合SCB后备保护器
6. 实际安装中注意分级协调 + 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