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时钟配置要求

楼主(2025-07-26):
中颖 MCU 的时钟选择不是通过常规寄存器设置,而是要通过代码选项 OP_OSC 来选。
若应用的时候未注意到这一点,未进行正确设置,会出现程序烧录后外部晶振不起振的情况,导致系统时钟异常,影响 MCU 正常工作。

网友A:
确实,中颖MCU的时钟配置与其他厂商的略有不同,需要特别注意代码选项的设置。

网友B:
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C:
确实,中颖的MCU时钟设置比较特殊,需要通过代码选项来配置,否则会影响晶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