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杂牌USB线影响调试

楼主(2025-07-30):
使用中颖 MCU 进行程序下载时,使用了杂牌 USB 线,出现连接不成功的情况。这是因为劣质线材可能存在信号传输不稳定、供电不足等问题,影响了下载过程,导致无法正常将程序下载到 MCU 中。

网友A:
可能是杂牌USB线径太细,毕竟要省钱吗,造成阻抗不匹配,就会通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