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EMC整改实用小技巧

楼主(2025-07-08):
对产品进行EMC整改时,首先应考虑到单个产品整改与批量生产时的差异性。   一般来说,EMC整改时会对产品各个部分进行仔细调整,所使用的对策及元器件都是反复挑选的。而在批量生产时,由于生产为流水线作业,很难对产品各个部分仔细调整,再加上所采用元器件的批量离散性,批量生产产品的EMC性能也会参差不齐。只有在产品整改时为这种差异留下足够的裕量,才能保证批量生产产品的EMC标准符合性。

  若批量生产的工艺一致性控制良好,所使用元器件的一致性很好,同时考虑到实验室测试设备不确定度,传导骚扰的整改至少要有4dB的裕量;辐射骚扰的整改至少要有6dB的裕量。   若工厂的生产工艺一致性控制不是特别到位(如主要是手工或半手工操作,而非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操作),所采用的元器件离散性较大,建议裕量至少再提高3dB。

必要时,可通过对EMC整改后批量生产的产品抽取至少三台样品进行相关项目检测,以确定是否均满足标准要求及结果的离散性如何,是否符合标准中对批量产品测试的标准符合性的判定准则。若都合格,则可判断该整改措施是合适且有效的。

电压波动和闪烁:

1、对一般开关电源来说很少出现电压波动和闪烁项目超标。若该项目出问题,很大可能是电源负载波动太大不稳定引起的,此时可以在负载端增加低频滤波电路,减少负载波动; 2、在负载端增加低频滤波措施无法解决问题时,可以在开关电源输入端增加低频滤波电路,降低负载波动对电源的影响;

3、增加无功补偿,功率因数校正等;

4、大功率设备如三相电机之类可以考虑将产品改为软启动方式;

谐波电流:

1、增加低频滤波电路、滤波器(被动式PFC); 2、半波整流改为全波整流或桥式整流; 3、增加PFC功率因数校正(主动)电路;

静电放电:

1、敏感器件及电路增加防护器件;

2、敏感线路(包括地线)串几十欧姆电阻或100MHz磁珠;

3、信号线使用屏蔽线;

4、接口增加滤波器、隔离;

5、选择低脉冲频率的逻辑电路;

6、外壳屏蔽且良好接地;

7、外壳绝缘,内部PCB与外壳保持间距;

快速脉冲群、传导抗扰度:

1、增加滤波器(差模/共模); 2、金属机箱保证滤波器接地良好;

3、塑料机箱则建议增加金属底板作为地回路,机箱较小时底板效果不明显,可能需要多个电感串联提高滤波性能;

4、信号线滤波、屏蔽;

浪涌:

1、压敏电阻; 2、气体放电管;

3、TVS;

4、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并不适合单独放在交流电源线使用,气体放电管缺点是响应时间长,有电流效应,压敏电阻则随着浪涌试验次数增加会使漏电流增加,因此可以将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串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