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PD 协议与取电端

楼主(2025-07-10):
MG82F6P32 支持取电端(Sink)
  - 无需专用PD IC,仅需两个三极管以节省成本
  - 高效率硬件编/解码,无需32位核心之算力
  - 支持PD 3.0 PPS协议,软件自定义充电功率与电压
  - 提供PD范例程序,帮助客户快速导入开发

网友A:
取电端通常包含一个PD控制器,该控制器负责解析源端发送的信息并发送请

网友B:
PD协议和取电端是实现快速充电的关键组成部分

网友C:
设计时需考虑输入电压范围、最大输入电流、效率等因素。

网友D:
取电端在PD协议中扮演着接收电力的角色

网友E:
取电端需通过PD协议芯片与Source通信,实现电压请求与稳定取电。

网友F:
选择合适的PD控制器芯片是关键,市场上有许多供应商提供的PD控制IC

网友G:
源端会首先向取电端发送其能够提供的电源配置参数(如电压和电流),取电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配置并向源端发送请求。源端接受请求后,会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以满足取电端的需求。

网友H(2025-08-11):
注意电气隔离的设计。

网友I:
取电端的实现通常需要专门的协议芯片,如XSP04D、XSP08Q等,这些芯片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包括PD、QC等

网友J:
PD协议有望支持更高功率

网友K:
根据USB-PD规范,可以支持5V、9V、12V、15V、20V等多种电压输出,以及不同的电流配置,从而满足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等不同设备的充电需求。

网友L:
过CC引脚发送Source_Capabilities消息,列出支持的电压档位(如5V、9V、15V、20V)、最大电流及功率

网友M:
PD协议通过动态调整电压和电流来满足不同设备的充电需求,而取电端则负责与源端进行通信并接收电力

网友N:
内置PD通信模块,支持协议握手、电压请求及状态监控。

网友O:
控制器支持所需的电压和电流范围,并具有良好的热管理性能。

网友P:
取电端 是指在PD协议中接收电力的设备

网友Q:
需使用USB Type-C接口及线缆,通过CC引脚进行协议通信

网友B:
过流保护、过压保护等功能

网友R:
PD协议可以提供比传统USB充电更高的功率。

网友S:
协议芯片负责与源端进行通信,并根据通信结果控制电源管理芯片以实现快速充电

网友T:
需要实现有效的EMI滤波和防护措施,防止电磁干扰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U:
最高可达100W(20V/5A)

网友V:
通过USB Type-C接口的CC 引脚实现双向通信

网友W:
使用65W/100W PD充电器替代传统电源适配器

网友X:
PD协议不仅限于充电,还可以用于数据传输,并且与传统的USB电池充电标准兼容。

网友Y:
预定义多组电压可选,设备可根据需求动态选择适配档位

网友Z:
实现必要的保护机制,如过温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等

网友AA:
PD协议(Power Delivery)是一种由USB-IF组织制定的快速充电协议,主要用于通过协商电压和电流实现更高效、灵活的充电方式。

网友AB:
通过PD协议实现快速充电

网友W:
PD协议的主要特点是能够动态调整电压和电流

网友U:
尽量减少充电时间,提高充电效率。

网友AC:
提供清晰的状态指示,让用户了解当前的充电状态。

网友C:
PD协议可以为这些设备提供稳定的电源

网友W:
PD协议通过USB Type-C接口的配置通道(CC)引脚进行通信

网友AD:
通过源端与受电端的双向通信实现功率分配优化

网友AE:
使用CC 线进行通信,双方设备能够自动协商出最优的供电参数。

网友AF:
PD协议支持最高240W功率传输

网友AG:
通过动态调整电压/电流,减少能量损耗,提升充电效率。

网友AH:
PD3.0已收编高通QC协议

网友AI:
电动工具、四轴飞行器等通过PD协议实现现场快速充电,提升工作效率。

网友AJ:
PD协议可实现多设备组网供电,构建基于USB接口的智能电网。

网友AK:
PD协议是一种充电标准,取电端是充电接口。

网友AL:
设计电路时,应在电源和信号线上加入共模和差模滤波器,确保屏蔽层接地,并检查接地质量。

网友AM:
这些功能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或电压过高损坏电机或电路,保证设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