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三项BLDC的换向示意

楼主(2025-07-11):
1.三项BLDC的换向示意图
如图,先A导通(A上方输入电流),再C-导通,在B导通,在(A上方输出电流)
基本上同步电机都是这样驱动的。

2.下图为BLDC电机梯形波控制(6步控制)的实际相序图
从零到360°里面,每隔60度需要换向一次,在一个周期里面换六次相。

这种控制的好处是控制两相,第三相用来测量反电势,进行无位置传感器的控制
3.控制波形
1.如果相位是直接直流控制(六步控制),得到的波形如下

上图反映了,如果为直流控制三个相位,得到的相电流是脉动的,会使转矩也是脉动的,不稳定。

2.可以采用上述正弦波的驱动方式,得到的图形如下:

3.对比六步控制与正弦波控制的比较
1.六步控制总有一相为零,所以对于运算来说比较简单;
2.梯形波有电流的脉动,系统不够平稳,但是可以到更高的转速,比如吸尘器到十多万转,正弦波很难做到,因为要受到PWM频率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