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小G0跑UART偶尔发不出字节

楼主(2025-07-09):
串口调试正常跑着跑着就有漏发,是不是缓冲区没处理好?

网友A:
先抓个波形看物理层稳不稳。

楼主:
我之前也遇过,波特率别设太高试试。

网友B:
缓冲区满了可能会丢字节。

网友C:
用DMA发串口更稳一些。

网友D:
看看TX引脚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E:
NVIC优先级冲突也会影响。

网友F:
串口中断别被别的任务堵住了。

网友G:
串口库要不要更新一波?

网友H:
HAL库有坑的话直接裸写寄存器。

网友I:
我换根USB转串口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