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CAN总线通讯有时不应答

楼主(2025-07-09):
CAN跑多节点偶尔有个节点没应答,是不是滤波器设置不对?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硬件ACK丢了。

网友B:
滤波器掩码要设对啊,不然收不到。

楼主:
波特率匹配很关键。

网友C:
总线终端电阻焊上没?

网友D:
多节点上电顺序也得注意。

网友E:
发帧长度别超了。

网友F: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网友G:
CAN收发芯片供电稳不稳。

网友H:
我有次是地线没接好。

网友I:
NVIC优先级要给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