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 PWM输出带负载波形失真

楼主(2025-07-09):
用PWM推马达,一带大负载波形就不对,是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A:
接个小电感滤波试试。

网友B:
MOS管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C:
PWM频率可以调高点。

网友D:
带载看电流大不大。

网友E:
供电纹波要压住。

楼主:
我后面加了个缓冲电路。

网友F:
看示波器波形对比空载。

网友G:
走线宽一点别太细。

网友H:
驱动IC选个电流大点的。

网友I:
死区时间要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