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跑OPAMP模式增益乱跳

楼主(2025-07-09):
用内置OPAMP放大电压,测出来增益时大时小,好像飘了。

网友A:
多测几次做平均。

网友B:
外部参考电压稳没稳。

网友C:
PCB地平面要干净。

网友D:
输入信号源阻抗别太大。

网友E:
我加了个旁路电容。

网友F:
内置OPAMP偏置电流也别忽略。

楼主:
采样点尽量远离电源噪声。

网友G:
开启内部跟随器模式试试。

网友H:
外部输入加保护电阻。

网友I:
供电电压拉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