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 LoRa网关模式丢帧多

楼主(2025-07-09):
LoRa做网关桥接多个节点,总有部分节点掉线或丢帧。

网友A:
我用星形网络改善了。

网友B:
节点数量多了会碰撞。

网友C:
帧长别搞太大。

网友D:
SF参数可以调高点。

网友E:
天线匹配很重要。

网友F:
发射功率要设最大看看。

网友G:
看是否有别的射频干扰。

楼主:
CRC校验开起来。

网友H:
先单节点测远距离。

网友I:
频率漂移也得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