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外部时钟输入偶发锁不住

楼主(2025-07-09):
用外部时钟源喂小C0,有时候起不来,是电平驱动不够?

楼主:
PCB走线别绕弯。

网友A:
外部时钟电平要标准。

网友B:
驱动能力要足够。

网友C:
时钟输入阻抗别太大。

网友D: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质量。

网友E:
电源抖动也会影响锁相。

网友F:
我后面换了个晶振源。

网友G:
启动时间设够别太急。

网友H:
用外部TCXO最稳。

网友I:
MCU时钟树参数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