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F403A启动不了,电流比正常的大一点,ST-LINK无法烧程序

楼主(2025-07-09):
同一批芯片,焊了十几个,有4个板子出现了奇怪的问题外围很简单,只接了几个100nF的滤波电容,RST也接100nF到地,没有外部晶振
引出了SWCLK, SWDIO,用ST-LINK烧写程序。还引出了UART、SPI、几个GPIO
正常的板子上电电流13mA,我是用7V供电,有DCDC和LDO,还有几个其它运放芯片,有几个mA的电流
异常的板子上电电流28mA,翻了一倍多,而且这4个异常板子的电流几乎完全一样
然后用ST-LINK烧写程序时,无法识别MCU

网友A:
如果有正常的板子,那么毋庸置疑,肯定是焊接问题,可能某几个IO短路了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对于异常板子,可以把板子上的电源部分电路去掉,外接直流电源给板子供电3.3V测试看下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