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MOS管测温

楼主(2025-07-09):
目前贴片MOS管顶部加散热器,但是在MOS管上沾点散热器会有点隔绝导致散热不均匀,像这种贴片MOS管怎么去沾点测温好一点。

网友A:
“沾点散热器”、“沾点测温”是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B:
是想测试MOS管的温度吗

是的 就是那种贴片的MOS管 在表面沾点和侧边沾点温度都有点高 主要是散热片压在MOS管上面感觉沾点后没有贴合 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测温

网友C:
设计产品首先要想到功率大小,怎么散热,散热方法,并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后,再去解决自己造成的问题。测温有测温设备,没钱就当过年制造烟花玩。管子是贴片产品,就有贴片方法及要求,PCB设计上做到充分考量,按要求放宽量就没问题。

网友D:
你的散热功率是多少,只在PCB板上过孔散热可以满足要求么?

网友E:
PT100用导热胶粘上去就行了

网友F:
如果要散热的话 还是要加散热片或者加大接地面积  过孔处理  如果要测芯片温度的话 楼上的方法就行 直接黏上PT100这种就行

网友G:

“沾点散热器”、“沾点测温”是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H:

10k的NTC,PT1000都是不错的选择,体积小,反应灵敏,精度高!

网友I:

如果是插件式的mos管,个头比较大,将热电偶粘在侧边,测到的温度要比散热器所贴合的部分要高,是正常现象,本来就是温度梯度分布。想测出散热器与MOS管粘合处的温度,首先是热电偶要非常细,导热硅胶要稍微厚点,将热电偶加在MOS管和散热片之间。但是这种方法测出的温度,与实际装配的散热器还是不一样,有个好处这个温度可以供参考用。
另外一个方法是设计好散热器,使得MOS侧边的温度已经在设计安全范围内,那么整个MOS管也是比较可靠安全。
要精确的测温,有时候是有难度,有时候也无法实现。个人浅见,供参考!

网友J:

散热器和MOS管之间要加导热硅胶,然后把测温点贴在散热器上(散热器和MOS管直接接触面的背面,这里的温度相对更接近)

网友K:

用热成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