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GPIO应用方案

楼主(2025-07-09):
GPIO, IO, USB, gp, pi
沁恒提供的多款USB转接系列芯片均提供GPIO引脚功能,各引脚支持独立的输出输入,GPIO功能的使用需要与计算机端厂商驱动程序和应用软件配合使用。各芯片的默认GPIO引脚状态,可直接查阅芯片技术手册或参考方案中附表。
2、方案特点
除支持GPIO功能外,芯片还提供高速UART/SPI/I2C/JTAG等硬件接口。
支持GPIO bitbang方式,可软件模拟各类高速通信时序。
双电源设计,支持IO独立供电。

4、应用演示
串口和设备信息栏
搜索WCH USB串口:主动搜索串口
GPIO信息和操作栏
功能:选中启用该GPIO
状态:输出方向->选中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输入方向->读取为高电平时选中,反之为低电平
配置芯片GPIO:配置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引脚电平
获取GPIO电平: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程序默认操作USB设备的字符设备节点:/dev/ttyCH343USB0,需要操作其他节点或设备可直接修改。演示程序打开设备后自动获取芯片型号和GPIO数量。
选项“o”:GPIO输出功能演示,按编号依次操作GPIO输出200ms的低电平
4.3 Android平台GPIO应用演示
使能:选中则启用该GPIO
电平:输出方向->选中输出高电平,反之低电平。输入方向->读取为高电平时选中,反之为低电平
配置芯片GPIO:配置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引脚电平
获取GPIO电平: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

串口和设备信息栏
连接/断开设备:自动检测串口设备,对设备进行连接/断开操作
扫描设备:主动搜索串口
引脚名称:选中需要操作的GPIO
IO方向:选中设置GPIO为输出,未选中则设置为输入
读取芯片GPIO配置:获取当前芯片的GPIO使能状态、方向设置、引脚电平状态
设置GPIO电平:配置芯片的已使能且方向为输出的GPIO引脚电平
5、默认GPIO引脚状态表

网友A:
一般很少用到USB转GPIO,常用的都是USB转其它通信接口的。

网友B:
这个方案看起来挺全面的,支持多种通信接口,还有双电源设计,适合多种应用场景。

网友C:
这个方案看起来非常全面,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GPIO功能,对于嵌入式系统开发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这个应该是芯片外设自动完成的吧,只要配置寄存器即可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