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程序不进入SysTick_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25-07-09):
GD32F470ZIT6,程序不进入SysTick_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请问为什么?

网友A(2025-08-29):
检查 SysTick 中断是否使能

网友B:
检查 SystemCoreClock 是否正确,如果 SystemCoreClock 错误,SysTick_Config() 计算的重装载值也会错误,导致中断无法触发。

网友C:
GD32F470 使用 NVIC 管理中断优先级。如果 SysTick 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或者优先级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无法进入中断。

网友D:
全局中断是否开启?

网友E:
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

网友A:
SysTick 可以选择 内核时钟 或 AHB/8。如果系统时钟较高,而 RELOAD 值设置过大,可能导致中断间隔过长。

网友F:
中断标志是否被清除?

网友F:
SysTick 中断触发后,硬件会自动清除 COUNTFLAG,但如果在 ISR 中手动修改 SysTick->CTRL,可能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

网友F:
避免在 ISR 中关闭 SysTick。

网友G:
可能芯片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G:
如果 SysTick_Handler 被编译器优化,可能导致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H:
管理中断优先级

网友I:
任何一步缺失或错误,都会导致SysTick_Handler无法响应。

网友J:

各种原因都可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