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雅特力网口通讯偶发丢包问题

楼主(2025-07-09):
雅特力网口通讯偶发丢包问题,应该从哪些地方排查?

网友A:
网口PHY的有单独用晶振供时钟吗?

网友B:
先看丢包严不严重,先排除硬件问题,就是信号完整性如何。阻抗匹配了没有

网友C:
用软件校验不要用硬件校验

网友A:
这里有一份FAQ.
注意:不能使用通过 PLL 分频 25MHzz/50MHz 给 Ethernet PHY 供时钟.
Ethernet PHY需要供独立时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份FAQ.
注意:不能使用通过 PLL 分频 25MHzz/50MHz 给 Ethernet PHY 供时钟.
Ethernet PHY需要供独 ...

可能你说的就是他丢包原因了。

网友E:
检查网络连接是否稳定,可以尝试替换网线或者检查网口是否有损坏。

网友F(2025-09-24):
先看下延迟多少,然后看下线多长以后才会丢包很严重

网友G:
可以试着更新一下网卡驱动,有时候驱动不兼容或者过时也会引起通讯问题。

网友H:
监控网络流量,看看是否有异常流量导致网络拥堵

网友I:
有时候网路线路等长差分也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