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图形化程序自动生成, STC15F2K60S2系列各功能模块, AiCube@ISP-V6.95Y,7/9

楼主(2025-07-09):
https://www.stcaimcu.com/thread-18933-1-1.html

在学习完《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的相应原理部分后,来图形化程序自动生成加速应用
STC15F2K60S2系列各功能模块之AiCube程序自动生成@AiCube-ISP-V6.95Y
AiCube-ISP-V6.95Y 软件发布,又名 STC-ISP-V6.95Y
AiCube工具 已支持STC89C52RC系列的各功能模块自动配置及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AiCube工具 已支持STC15F2K60S2系列的各功能模块自动配置及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AiCube工具 已支持STC15W4K32S4系列的各功能模块自动配置及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AiCube工具 已支持Ai8051U系列的各功能模块自动配置及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AiCube工具 已支持STC8H8K64U系列的各功能模块自动配置及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AiCube工具 已支持STC32G12K128系列的各功能模块自动配置及程序框架自动生成
===管脚少的型号,可以用 同系列 管脚多的 型号 来配置,图形化自动生成程序

参加蓝桥杯-STC15F2K60S2单片机比赛的,入门实战如: 行云流水,闲庭信步...

网友A:
哎。。。我总觉得STC搞AICUBE,就是歪门邪道,不伦不类。。。
那个ISP里面集成些方便的小工具就够了。
51的优势在于简单,寄存器少,没必要搞复杂的系统。只要算力上来了(高主频+32位),ARM的部分用户自然也过来了。。。

搞了这么多年,就是不愿意提高主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总觉得STC搞AICUBE,就是歪门邪道,不伦不类。。。
那个ISP里面集成些方便的小工具就够了。
51的 ...

AICUBE就是在ISP下载软件里面的小工具哦【AiCube】工具:
图形化自动生成STC单片机的各功能模块程序,及主程序框架,
含:外部中断,定时器,串行口,延时子程序,
       ADC, I2C/SPI, TFT-接口,DMA,DMA-P2P, ...
最新的 AiCube-ISP 从 STCAI 官方网站下载即可

最新 AiCube-ISP-V6.95Z,【工具】菜单中 有
【字库生成】工具,
【图片取模】工具,
【串行Flash编程器】工具
【工具】菜单中的【字库生成】工具中还有【数码管段码取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