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路板调不出来,又没钱买示波器.

楼主(2025-07-09):
=好惨啊,电路板调不出来,又没钱买示波器.

或者借别人的用用
搞个二手的就行

网友A:
万用表也可以  不行整个虚拟逻辑分析仪

网友B:
闲鱼买个二手示波器

网友C:
对于现代人来说,1500元左右的普源双通道数字示波器,我觉得是很容易购买的,现在一个外卖都几十元了。

网友D:
示波器才一千多啊,二手的五百

网友E:
我手头有个100:1的高压探头想出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闲鱼买个二手示波器

对的,去闲鱼上看看。

网友G:
现在便携的数字示波器价格也不贵

网友H:
自己玩就十几块钱买一个。
公司的话就赶紧提桶跑路吧。

网友I:
逻辑分析仪两百的就够绝大多数数字分析使用了,示波器便宜的双通道才几百块钱一般应用是没什么问题,你说狙击手飞行员眼睛不行能行么,我示波器一年也就用一次逻辑分析仪也用不了几次也都买了,没有真的不行啊实在不行就找老师借一台

网友J:
我有个旧机你要不?

网友J:
保护的很好,还有个箱子

网友K:
可怜的攻城师.要不买个便携的.小型的示波器.不贵,万能的淘宝有售

网友L:
也不贵啊,可以分期付款

网友M:
实在不行,拿个开发板,写段程序,用adc把数据采样出来,找个图像工具显示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I:
逻辑分析仪两百的就够绝大多数数字分析使用了,示波器便宜的双通道才几百块钱一般应用是没什么问题,你说狙 ...

我一直用20多块钱的usb逻辑分析仪,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O:
我也有一台泰克的,2通道,闲置很久了,搞搞单片机是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也有一台泰克的,2通道,闲置很久了,搞搞单片机是可以的。

啥型号的啊,啥价格出啊

网友Q:
二手的才几百,几百都不舍得花还是别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