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实测APM32F407的写保护功能效果

楼主(2025-07-09):
实测APM32F407的写保护功能效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FLASH中的代码擦除或篡改的情况,这种机率是很低很低的。只有在大批量生产和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遇到。有安全意识的嵌入式工程师会充分利用MCU的写保护功能来增强设计的可靠性。这里以APM32F407作为例子,来看看FLASH写保护的效果。

1.写保护的作用和目的
写保护(Write Protection)主要用于防止Flash存储区的代码或非易失性数据被意外擦除或篡改。当保护启用时,任何尝试写入受保护扇区的操作都会触发Flash错误标志(WRPERR),确保关键数据的安全性。

2.保护颗粒度
APM32F407支持扇区级保护,可灵活选择需保护的扇区(共12个用户扇区:0-11)。每个扇区通过选项字节(Option Bytes)中的FMC_OPTCTRL[NWPROT]位独立控制保护状态:
◦ NWPROT= 1:取消写保护
◦ NWPROT = 0:启用写保护(默认值0xFFF,即所有扇区未保护)

3.实现过程与代码示例
// 示例:启用扇区写保护(需使用HAL/LL库)
HAL_FLASH_Unlock();           // 解锁Flash控制器
HAL_FLASH_OB_Unlock();        // 解锁选项字节
// 配置写保护参数(以保护扇区0为例)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Config;
OBConfig.OptionType = OPTIONBYTE_WRP;
OBConfig.WRPSector = OB_WRP_SECTOR_0; //  选择扇区
OBConfig.WRPState = OB_WRP_ENABLE;     // 启用保护
HAL_FLASHEx_OBProgram(&OBConfig);      // 应用配置
HAL_FLASH_OB_Lock();          // 锁定选项字节
HAL_FLASH_Lock();             // 锁定Flash控制器

4.使用烧录工具和JLINK测试效果
1)使用轩微烧录器烧录程序,选择的程序是简单的GPIO翻转程式:
2)烧录器界面上,配置扇区0为写保护扇区:
3)烧录后重启MCU,使用JLINK连接检查,确认烧录正常,写保护生效:
4)在0扇区有写保护的基础上,尝试用JLINK去擦除扇区0,会出现写保护错误标志,确认写保护有生效:

5)对比不对扇区0加写保护,对扇区0做擦除操作的效果:

网友A:
这个写保护的作用还要是利用起来。
可以保护我的Bootloader的启动部分不被意外改写

网友B:
感谢分享!APM32F407的写保护功能对于防止代码被篡改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安全要求较高的应用中。你的测试结果很有说服力。

网友C:
感谢分享!APM32F407的写保护功能对于提高系统安全性确实很重要。你的测试结果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在设计阶段就要考虑安全性的工程师。

网友D:
楼主的测试很详细,APM32F407的写保护功能确实对于防止代码被篡改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安全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E:
这个flash的选项字还可以通过jcommand来这样修改。
我还一直使用jflash的带选项字的方式来更新。挺不方便的。

网友F:
感谢分享!APM32F407的写保护功能对于防止代码被篡改确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安全要求较高的应用中。你的测试结果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G:
感谢分享!这种写保护机制对于提高嵌入式系统的安全性确实非常重要。你提供的代码示例和测试结果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2025-08-22):
实测 APM32F407 写保护功能,使能后对 Flash 编程 / 擦除操作均被阻断,返回错误状态。通过调试器或程序触发写入指令,芯片无响应,数据保持原样。关闭保护后功能恢复正常,能有效防止误操作或恶意篡改,保障程序安全。

网友I:
Flash写保护功能,在日常可能不常被触及,但在产品量产和长期可靠性运行的场景下,还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噢

感谢大佬的实测帖~

网友D:
楼主的测试很全面,从代码到实际测试都覆盖了。这种细致的测试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太重要了,可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