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一下,HC32L021的复位脚可不可以当GPIO使用

楼主(2025-07-09):
从其他MCU转过来的,发现同样封装,这款芯片可用的脚比较少,vcap,reset就去掉两个,vcc,gnd,swck,swio,一共6个脚不敢用,在其他同封装的项目转过来就尴尬了,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这个复位脚能不能当普通IO使用,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MCU内部时钟只有4M,6M,32M,48M,唯独没有8M和16M,用6M速度不够,32M功耗有有点大,有点尴尬呀,有么办法能用到8M或16M呢,在不外挂晶振的情况下。

@xch :谢谢大佬,能否贴一下自动识别的代码,我想SWD和uart复用,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自动切换
xch
复位脚纯复位。SWCK/SWDIO可以利用。一般用作指示灯驱动,不影响调试。仿真器接着就不用看指示灯。断开仿真器就自动改成GPIO输出驱动LED. 识别仿真器是否接入的就几行代码。

网友A:
32M/4=8M
32M/2=16M
48M/6=8M
48M/3=16M

你能想到的设计人员应该都给你想了,可能是你不会拐个弯去想问题。

RESET和SWD口,给你一张用户手册的截图,你仔细去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M/4=8M
32M/2=16M
48M/6=8M

@wubangmi   谢谢大佬的指导,这颗芯片是才了解的,之前一直用msp430

网友B:
_Bool DetectSWCLK(void)
{
  uint16_t tmp = InputPin( SWCLK);//读SWCLK 电平,InputPin 函数各人习惯不同,自己实现一下
  for(uint16_t i=0;i<10000;i++)
  {
    if(InputPin( SWCLK)!= tmp ) return 1;// 发现SW LINK仿真器接入返回1
  }
  return 0;//未发现仿真器返回0
}

网友C:
复位引脚,编程引脚都是可以复用为GPIO的,这是不仔细看手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