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单片机如何实现4路电话通话录音和存储方案?

楼主(2025-07-09):
老板想开发个电话录音设备,能够同时录制4路电话线通话录音,当然8路更好,能实现功能的前提下,成本越低越好,我初步想法:
(1)能用单片机实现最好,简单稳定可靠;
(2)现有的录音芯片人VS1003,VS1053等输出I2S或SPI接口,使用单片机把声音的ADC数据以8kHz、16kHz或22kHz的速率读出来;
(3)使用TF卡,将这些数据快速存进去,遇到的问题是,声音文件数据量太大了,如16位的精度、16kHz的采样速率,一个通道1秒钟就要产生32k 字节的数据,采集4通道的话,1秒钟数据128k 字节,把这些数据写入4块地址,或者4个文件,采集的同时TF卡能否处理的及时。
(4)有没有带mp3压缩的录音芯片?能找到就好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给出出主意,不甚感谢!

网友A:
单片机肯定不够用,最起码要上操作系统

网友B:
SD卡记得使用完整的接口,这个看起来数据量有点大

网友C:
“1秒钟128k字节”TF卡应该可以的。虽然没试过,想来就是FATFS创建四个文件、轮流写入就完了呗。
需要区分四个线路吗?如果不用区分,那就用加法器将四路信号合成一路,那就简单了。

网友D:
12bit ADC,16K采样,ADPCM(8KB/S)或A-LAW(16KB/S)编码,存储于FLASH或TF卡(SD卡)。
4个通道同时录音,数据流为ADPCM(32KB/S)或A-LAW(64KB/S),这个速度对于一般的M0、M3,甚至STC32G12K128、AI8051U这样的32位MCU,都能轻松实现。

网友E:
你老板是个人材,没事录音干吗?特殊人物啊。从要求上讲容易实现的是买几个录音设备回来改一下,录电话要明白什么电话,是手机还是座机,选择其特性,来电后接录音设备就可以,可以4拖一。其实这产品早就有了,只要有钱没有买不到的。

网友F:
买4个录音笔就行了搞啥开发。吃太饱

网友G:
最简单方案录音笔,还方便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