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HC32F4A0 lwip移植成功的案例,按照官方手册移植一直失败

楼主(2025-07-09):
求HC32F4A0 lwip移植成功的案例,按照官方手册移植一直失败,参考的AN_HC32F4A0系列的以太网LWIP协议栈移植_Rev1.1手册,似乎官方例程修改了好几版,但手册一直没改过

网友A:
HC32F4A0的lwIP移植确实有点坑,官方例程和手册版本不匹配很容易踩坑。

网友B:
建议先确认使用的库版本和lwIP版本,版本不匹配是常见问题。

网友C:
移植时重点关注网卡驱动层的初始化和中断配置,错误很容易导致启动失败。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问题,参考社区开源项目的移植代码会有帮助。

网友E:
记得查看官方论坛有没有最新的更新补丁或者例程分享。

网友F:
可以尝试用示波器或者抓包工具确认以太网信号有没有正确发送。

网友G:
lwIP配置文件的参数(比如内存大小、缓冲区)也要根据芯片资源调整。

网友H:
移植调试时逐步排查,先保证网卡驱动正常,再慢慢调协议栈。

网友I:
有些问题是因为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特别是在FreeRTOS环境下。

网友J:
如果方便,试试用官方给的调试版本,看能否成功跑起来再做修改。

网友K:
多方参考一下

网友L(2025-08-31):
项目中使用 DP83848 也是 RMII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