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搞不清同步异步?同步串口与异步串口的优缺点及应用场景全解析!

楼主(2025-07-09):
我们常用的串口究竟是同步还是异步?蓝牙模块、WiFi模块用的又是什么方式?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讲清楚串口通信的同步与异步的区别。
1.同步串口
同步串口就像合唱团需要指挥打拍子,同步串口必须共用一根时钟线CLK。发送方和接收方严格按节奏同步来传输,适合高速数据传输,但是需要多接一根线。
优点
高速传输:SPI可达100Mbps+。
无帧开销:数据流连续传输,无需起止位,效率近100%。
精准同步:专用时钟线(SCLK)确保收发时序严格对齐。
多设备扩展:SPI支持主从设备链式连接。
I²C通过地址寻址支持多从机。
缺点
布线复杂:SPI需4根线(SCLK, MOSI, MISO, CS)。I²C需2根线(SCL, SDA),但需上拉电阻。
抗干扰弱:时钟信号受干扰会导致整段数据出错。
距离短:通常≤1米(高速信号衰减限制)。
应用场景
当你需要高速传输或连接多个设备的时候,就会遇到同步串口:
SPI:驱动OLED屏幕、FLASH存储器,需要CLK时钟线
I²C:连接温湿度传感器、RTC时钟芯片,通过SCL、SDA两条线
比如I²C读取温度传感器:
2.异步串口
异步串口更像是两个人在对话,不需要指挥,也就是时钟线,双方提前约定好说话速度,就是用波特率来同步数据,这种常见在各种模块的通信接口。
优点
布线简单:仅需两根线(TX发送、RX接收),成本低。
抗干扰强:每帧数据独立(起始位+停止位),单帧错误不影响后续传输。
跨平台兼容:标准协议(如RS-232、TTL电平),广泛用于MCU、PC、传感器。
长距离传输:配合RS-485可扩展至1200米。
缺点
效率低:每帧需附加起止位,有效数据率低于同步。
依赖波特率:通信双方必须严格匹配波特率,时钟偏差会导致误码。
速率受限:通常波特率≤115.2kbps。
应用场景
我们常用的串口(如电脑上的 COM 口、RS-232、RS-485,或通过 USB 转串口芯片实现的 USB-TTL 串口)通常是 异步串口。
蓝牙、WiFi、GPS常用的也是异步串口。你在开发板上看到标着TX、RX的两个引脚,这就是典型的异步串口UART。
这类模块选择异步串口有三大原因:
①.接线简单:只需要两根线RX、TX,节省硬件资源;
②.协议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时钟同步,适合新手快速上手;
③.通用性强:所有单片机都支持UART,兼容性好;
3.如何选择串口类型?
选异步(UART)
需要长距离通信(工业现场)。
布线受限(如四轴飞行器飞控连接GPS)。
对速率要求不高(调试日志、传感器上报)。
选同步(SPI/I²C)
需要高速传输(显示屏刷新、摄像头数据)。
系统内多芯片协同(主控+外设芯片)。
空间紧凑(I²C仅需2线支持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