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0] MCU里面的Flash页大小和什么相关?

楼主(2025-07-09):
如题!我就是有点好奇,为什么片上Flash页的大小会有不同?

比如APM32F407V系列的Flash页是成倍率的,不是相同大小,在后段的页的大小更是达到了128KB。

反观APM32E030则是保持着每页1KB的相同大小。

话说这样的设计有啥影响?我们在设计程序的时候有没有相对应的注意事项呢?

P.S.反正现在我看编译器是按顺序由低到高连续存储管理呢!

网友A:
这个帖子有意思啊!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主要还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量。像APM32F407这种高性能芯片,用小扇区来灵活存放经常修改的设置参数,用大扇区存放不常变动的主程序代码,这样整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而入门级芯片,如您举例的APM32E030,功能和存储都比较简单,就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统一用小扇区对它来说最省事的
所以建议工程师朋友们,在使用高性能芯片时必须仔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合理规划Flash空间啦

网友C:
Flash的空间划分还需要工程师们考虑呀!
我还一直使用编译器默认的方式呢

网友D:
也是啊!
代码完成可以在大page页里面运行啊

网友E:
涨知识了!
原来大的page页的应用是这样的啊
我还以为是为了降低成本只能这样设计呢

网友F:
还真没有想过在大页里面做为程序的起始地址。

网友G:
Flash页的大小通常与MCU的架构和设计有关。不同的MCU可能会有不同的页大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和优化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量。像APM32F407这种高性能芯片,用小扇区来灵活存放经常修改的设置参数,用大 ...

谢谢版主专业的回复。
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的空间划分还需要工程师们考虑呀!
我还一直使用编译器默认的方式呢

确实应该按照版主推荐的方式来优化一下代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Flash页的大小通常与MCU的架构和设计有关。不同的MCU可能会有不同的页大小,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和优化性 ...

就是就是。
以前总是一成不变的应用。看来这学问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