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导入W5500库STMCubeIDE

楼主(2025-07-09):
我要使用w5500,从github中下载w5500_ioLibrary。但不能导入库和设置.请教大家如何搞
github链接在这里。
https://github.com/Wiznet/ioLibrary_Driver

网友A:
你下载的库里有 Internet/W5500 文件夹,把它整个拖进 CubeIDE 项目 Drivers 下面就行。

网友B:
我建议你把 socket.c、wizchip_conf.c 等核心文件加进 Core/Src 里,路径别弄错。

网友C:
添加完源码后记得在项目属性里把 ioLibrary_Driver 的路径加到 Include path 里。

网友D:
CubeIDE不会自动识别GitHub库,你需要手动在 .cproject 里配置下 include 和宏定义。

网友E:
我这边用STM32F103+W5500跑得挺稳,重点是SPI通信初始化和网络配置别错。

网友F:
wizchip_init 那块要在 HAL_SPI 初始化完成后调用,不然芯片不会响应。

网友G:
有些例程默认用的是 SPI DMA,你可以先试最简单的阻塞 SPI 调用确认W5500通了。

网友H:
在 github 的 example 里找 loopback 代码,调试时候特别有用,先把网络通了再说。

网友I:
引脚配置那块 CubeMX 要设好 NSS/SCK/MISO/MOSI,不然 W5500 初始化会卡。

网友J:
如果编译总报 undefined reference,估计是 .c 文件没加进项目编译列表,手动加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