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使用STM32L053的USB CDC驱动程序?

楼主(2025-07-09):
在 STM32L0358-DISCO 开发板上开发 USB CDC 功能。
以下是已配置:
在 STM32CubeIDE 中为 STM32L0538 微控制器创建新项目
启用 USB 外设
启用 USB 中间件并将类设置为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VCP)
在时钟配置选项卡中,将 USB 外设时钟源设置为 48 MHz RC 振荡器
生成代码
运行程序

根据我在网上找到和生成代码中看到的信息,这些配置应该足以让 Windows 将设备识别 USB CDC 设备。然而,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 USB 设备"错误。
在设备管理器中,Windows 显示"由于该设备有问题,Windows 已将其停止。(代码 43)"。
据我理解,代码 43 表示 Windows 检测到了 D+ 线上的 1.5k 上拉电阻,但设备没有响应。

网友A:
楼主如果有详细的程序代码一起就更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