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CubeIDE 在ST-LINK上使用“-rtos FreeRTOS”时存在错误

楼主(2025-07-10):
在STM32CubeIDE 1.0.2,中,当我在"OpenOCD选项"中添加了'-c "$_TARGETNAME configure -rtos FreeRTOS"'参数后,能够以线程模式调试FreeRTOS的目标程序。
但是,在STM32CubeIDE 1.1.0版本中,即使我在"OpenOCD选项"中设置了相同的配置,也无法使用线程模式进行调试。此版本中,openocd会输出"Error: No symbols for FreeRTOS"错误信息。
这是啥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新版本IDE与OpenOCD对FreeRTOS线程感知调试的兼容存在缺陷。

网友B:
可能是符号表缺失或配置错误。

网友C:
手动添加FreeRTOS符号补丁,在OpenOCD启动脚本(如stm32f4x.cfg)中添加FreeRTOS符号定义。

网友D:
建议用外部OpenOCD。

网友E:
OpenOCD与FreeRTOS版本不匹配?

网友F:
降级STM32CubeIDE或使用外部OpenOCD。

网友G:
用CMSIS-RTOS 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