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错误“Target no available”

楼主(2025-07-10):
我填充8位移位寄存器和锁存引脚。每当运行程序时,都会生成一个错误“Target no available”。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更新ST-Link驱动至最新版本。

网友C:
升级ST-Link固件。

网友D:
可能存在时钟配置冲突。

网友E:
BOOT0 和 BOOT1 引脚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F:
重新安装IDE和工具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