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好难得 电流源

楼主:
非也非也,运放的开环增益是电压增益,输出的是Vo,不是Io啊。
@xch :严格设计是要将采样电阻计入正反馈电阻的,当反馈电阻是采样的1000倍以上时,忽略采样电阻是可以的。采样电阻占比大些,会导致恒流特性差一点,但是却可以让电路更稳定(稳定裕度大)。假设严格设计,但电阻的误差导致正反馈稍微大一点点,则电路会不稳定。
鬼扯蛋。原理都没搞清楚,参数不对。我会给你一个真正恒流的电路参数。
发帖按钮点击了五次才有反应,结果,同样的内容发了两层,但这层的图没出来,还好,文字没有缺失。
R5分压不变,跟这类似的现像,在引入自举的射极跟随器中。

网友A(2025-07-21):
引用 楼主:
如果R1等于R2,则R3必须等于R4,反之亦然,
这电路有特定的平衡点,这平衡点並不耐人寻味或巧合,而是有 ...

你这论调出自何经何典,我可没见哪本书有你这样说事的,不过,你的意思我懂。

楼主:
讨厌 复制粘贴、照本宣科,这些烂大街的知识点,对初学者而言是 隔靴搔痒,
这世界,无师自通的不会多,交流探讨,比闭门闷头苦读有效,我写的一切,是学习感悟,是感性认识,不涉技术细节,实用价值有限,但是,如果阁下他朝当上老师,这些东西就很有用。

网友B(2025-09-07):
12楼是标准用法,抗共模更好。

网友B:
这是运放作为恒流控制的基本电流,很多运放的应用案例里都有。
但要做更精确的,反馈需要一个跟踪运放,这样系统精度才能做到0.5%以内。

楼主(2026-02-07):
科技进展一日千里,但直至现在,完美的接地,依然胜过任何基准,大家有没有发觉,绝大多数的电子电路,是给讯号才有输出的?!
务必认清,系统需要的参考点,在于电路自身,而不是那个只做秀不干活的基准,基准的作用,是给系统的那个参考点赋予牢靠固实 (而且是离地) 的支承!

楼主:
电子电路,绝大多数都需要讯号才有输出,不光是放大器,
还有,想要取得市场认可的稳定性与动态指标,往往得仰赖负反馈,
电力调控器的三个特点,一,重度负反馈、二,参考点 (通常是同相输入端) 不加电阻,直接以基准为地脚,三,採样元件跟基准的空间位置一致,两者形成〖虚並联〗的关系,
运放的反馈链,可视之为电桥,两个输入端正好是电桥的负载,那么,电桥与运放的组合,就是闭环,但是,好难得电流源的「桥」,是完全平衡的,运放获取的净反馈是,零,请注意,是零,不是无,这种工况,姑名为〖伪开环〗,
好难得电流源的挂载点,在于同相反馈链,加载后,正反馈被压下,系统以微弱的负反馈建立並维持动态平衡,虽有电流源之名,但跟一切电力调控器不一样,根本不检测负载状况,以19楼的图为例,I.out多大,R5说了算,但R5只是电流值的设定者,而非甚么採样元件,况且R5的空间位置跟基准 V 不对等,无法构成虚並联的连系。

楼主:
好难得电流源的两个输入端都有地脚电阻,基准V无法跟任何元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绑定,
好难得电流源,当有载时的工况也是负反馈,所以,实现虚短所需的配置条件自然得以满足,
这个叫做〖虚短〗的共模电位,会随着负载的运行或投切而浮动,好难得电流源不存在採样元件跟基准的比较,恒流全赖系统自身的动态平衡。

网友C:
理论上是个好的恒流源,到了调试阶段非常麻烦。四个电阻要精确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个好的恒流源,到了调试阶段非常麻烦。四个电阻要精确匹配

Howland电流源与GIC电流源,它俩都不是楼主口中的电力调控器,看那电流设定电阻,都不是跟基准「虚并联」的,但对电阻的统一性及精度似乎比电力调控器更挑剔。

网友D:
老哥你模拟过了吗?这个电路来源是哪里?我也是琢磨了半天

楼主(2026-03-09):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模拟过了吗?这个电路来源是哪里?我也是琢磨了半天

Howland电流「源」嘛,老电路了,前些年曾用LM324组装过,虽不上档次但至少能正常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