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硬件I2C掉线后怎么恢复最稳

楼主(2025-07-10):
F4做I2C总是偶尔死总线,重新上电才好,有没有更稳的办法?

网友A:
我有次是EEPROM太慢拖死了。

网友B:
我遇到就用软件复位。

楼主:
把总线拉低再拉高复位设备。

网友C:
超时中断要开着防死锁。

网友D:
拉电平的时候别被外设干扰。

网友E:
有条件换成软件I2C。

网友F:
DMA传输会好点。

网友G:
把滤波打开试试。

网友H:
外部上拉电阻合适很重要。

网友I:
触发STOP条件也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