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双ADC交替采样跑久挂了

楼主(2025-07-10):
AD, ADC, dc
用H7双ADC交替模式测电流,跑久了就卡机,好像冲突了?

网友A:
采样时间设长点更稳。

网友B:
DMA配置要双缓冲。

网友C:
两个ADC时钟同步一下。

网友D:
看是不是缓存溢出。

楼主:
我跑过交替要用定时器触发。

网友E:
中断里别放太多事。

网友F:
挂的时候看看哪个ADC卡了。

网友G:
ADC校准多做几次。

网友H:
HAL库有坑直接寄存器搞。

网友I:
把优先级调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