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 USB虚拟串口偶发断开

楼主(2025-07-10):
老F1做USB CDC模式,偶尔电脑端就找不到串口了。

网友A:
描述符里别留奇怪字段。

网友B:
USB供电线要粗点。

网友C:
描述符检查别有错。

网友D:
PC端驱动别冲突了。

网友E:
USB中断优先级稳点。

楼主:
有时候是时钟没锁住。

网友F:
我换了根USB线就好了。

网友G:
看枚举阶段抓包没。

网友H:
用示波器看D+ D-波形。

网友I:
别用HUB直插P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