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 DAC输出波形带毛刺

楼主(2025-07-10):
我用G4 DAC做输出,示波器看总是有小毛刺,怎么抹干净?

网友A:
放低速先测干净不。

网友B:
电源滤波要好。

网友C:
用外部运放跟随器试试。

网友D:
DAC输出加RC滤波。

网友E:
供电别共用数字噪声。

网友F:
我PCB地平面分区了。

楼主:
采样点太密也会乱。

网友G:
内部缓冲开关调试下。

网友H:
示波器探头地线别太长。

网友I:
看是不是DMA突发写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