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WL LoRa P2P信号强度很低

楼主(2025-07-10):
WL P2P发包测RSSI特别低,换环境也差不多,是不是板子走线有坑?

网友A:
空旷场地测下对比。

网友B:
天线匹配调一下。

网友C:
焊点接触别虚焊。

网友D:
发射功率调到顶。

网友E:
用对频仪看看频偏。

网友F:
地线走线一定要短。

网友G:
试试换个频点避干扰。

楼主:
板子外壳别挡住信号。

网友H:
SF拉高点看看。

网友I:
CRC和头信息别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