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L4低功耗唤醒后外设没响应

楼主(2025-07-10):
L4掉电唤醒回来有时外设跑不动了,好像时钟没拉起来。

网友A:
电源域分开供电试。

网友B:
时钟树要重新拉起来。

网友C:
HAL库恢复顺序要对。

网友D:
外设寄存器别掉电清零。

网友E:
NVIC中断再使能一下。

网友F:
我用RTC先唤醒再初始化。

网友G:
用示波器看外设有没有波形。

网友H:
看看哪块外设挂了先。

网友I:
有条件就别用STOP 2。

楼主:
唤醒后用断点调一下。

网友J:
外设时钟未重新使能?

网友K:
STM32L4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会关闭部分外设时钟以降低功耗。唤醒后若未重新初始化外设时钟,外设将无法工作。

网友L:
时钟源配置错误或未稳定。

网友M:
若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唤醒后可能因晶振未起振或切换时机不当导致时钟不稳定。

网友N:
中断标志位未清除吧?

网友O:
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P:
重新初始化外设时钟试试。

网友Q:
检查唤醒后时钟源是否正确切换。

网友R:
在唤醒源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S(2025-11-03):
唤醒后时钟源切换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