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跑内部EEPROM读写不稳定

楼主(2025-07-10):
小C0内部EEPROM写入后读出来偶尔对不上,是不是写保护没搞好?

楼主:
有条件还是外挂SPI FLASH。

网友A:
写前先擦擦干净。

网友B:
写保护位检查下。

网友C:
写后要读出来校验。

网友D:
供电稳没稳很关键。

网友E:
我每次写都延时一下。

网友F:
EEPROM块不要写太密。

网友G:
读出来做CRC校验。

网友H:
HAL库自带写保护得开。

网友I:
低温下测试下差别。

网友J:
可能是写入时序与电源问题。

网友K:
也可能是地址对齐错误。

网友L:
HSE/LSE晶振不稳定会影响Flash时序,导致写入错误。

网友M:
写保护未禁用?

网友N:
建议升级固件库。

网友O(2025-11-03):
若条件允许,采用外挂SPI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