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CIU32F003全部引脚复用后,芯片无法识别

楼主(2025-07-10):
问题1:CIU32F003全部引脚复用后,芯片无法识别,该如何解决?
问题2:CIU32F003 RST、SWDIO引脚复用为普通IO口后,接到相应复用引脚后,芯片无法识别,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复用配置不当导致的,建议检查复用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RST和SWDIO这两个关键引脚。

网友B:
RST和SWDIO引脚复用为普通IO口后,仿真器没办法与目标MCU通信了吧?所以无法识别MCU了。GPIO资源这么紧张?这些特殊引脚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复用配置不当导致的,建议检查复用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RST和SWDIO这两个关键引脚。
...

方案为了准确评估芯片功耗,按照官方手册给的方法,实测功耗;将所有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烧录程序后,芯片无法被二次识别。
void ALL_Peripheral_OFF(void)
{
        std_gpio_init_t gpio_cfg = {0};
        std_rcc_gpio_clk_enable( RCC_PERIPH_CLK_GPIOA|RCC_PERIPH_CLK_GPIOB|RCC_PERIPH_CLK_GPIOC);

  gpio_cfg.pin = GPIO_PIN_All;
  gpio_cfg.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cfg.pull = GPIO_NOPULL;
        std_gpio_init(GPIOA, &gpio_cfg);

        std_gpio_init(GPIOA, &gpio_cfg);
        std_gpio_init(GPIOB, &gpio_cfg);
        std_gpio_init(GPIOC, &gpio_cfg);

        RCC->AHBEN = 0;
        RCC->APBEN1 = 0;
        RCC->APBEN2 = 0;
}

烧录引脚一般不会带来多大的电流功耗吧,可以对比一下配置和不配置的功耗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和SWDIO引脚复用为普通IO口后,仿真器没办法与目标MCU通信了吧?所以无法识别MCU了。GPIO资源这么紧张? ...

如图,按照官方参考手册,可将特殊引脚复用到其他引脚;比如:给该寄存器NRST_SWD_MODE值为00,PC0为NRST,PB6为SWDIO;值为10时,PC0为GPIO,PB6为SWDIO;11时,PC0为SWDIO,PB6为GPIO。主要是利于硬件设计。

寄存器

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和SWDIO引脚复用为普通IO口后,仿真器没办法与目标MCU通信了吧?所以无法识别MCU了。GPIO资源这么紧张? ...

另外,该型号最大封装就是ttsop20的,何谈引脚之多?只是什么场合用什么片子,最大化利用其资源。

网友C:
您好,尝试检查一下是否所有必要的引脚都正确配置了,特别是电源和时钟引脚。如果这些基本引脚没有正确配置,芯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上电后,不要立即将RST/SWDIO配置产普通IO,可以等500ms甚至1S后才配置。这样烧录器可以在配置前与MCU有机会连接上;或者自己设置某个IO的特殊功能,比如长按这个IO,可以将RST/SWDIO引脚从普通IO模式返原为默认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不要立即将RST/SWDIO配置产普通IO,可以等500ms甚至1S后才配置。这样烧录器可以在配置前与MCU有机 ...

谢谢答复,目前也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但是我好奇普通配置就可以将特殊管脚正常配置,为什么还增加通过寄存器NRST_SWD_MODE?(值为00,PC0为NRST,PB6为SWDIO;值为10时,PC0为GPIO,PB6为SWDIO;11时,PC0为SWDIO,PB6为GPIO。

网友E:
你要问下厂家支不支持全部复用,你复用了不是原来功能了肯定识别不了

网友F:
您好,芯片无法识别可能是因为复用配置不正确或者复用后没有正确配置引脚模式。请检查您的复用设置是否符合CIU32F003的数据手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尝试检查一下是否所有必要的引脚都正确配置了,特别是电源和时钟引脚。如果这些基本引脚没有正确配置 ...

谢谢答复,配置代码在上面,你可以帮忙看看是否有没有正确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不要立即将RST/SWDIO配置产普通IO,可以等500ms甚至1S后才配置。这样烧录器可以在配置前与MCU有机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问下厂家支不支持全部复用,你复用了不是原来功能了肯定识别不了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芯片无法识别可能是因为复用配置不正确或者复用后没有正确配置引脚模式。请检查您的复用设置是否符合 ...

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G:
您好,尝试复位芯片看看是否能够识别。如果问题依旧,可能需要检查复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您好,尝试检查一下复用配置是否正确,有时候复用配置错误会导致芯片无法识别。

网友I: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复用配置不当导致的,建议检查引脚复用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我感觉是配置没对,你把swd的口子用掉了。

网友J: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引脚复用配置不当导致的,建议检查引脚复用的配置代码,确保没有冲突。

网友K:
关于问题1,可以尝试检查引脚复用配置是否正确,以及是否满足了芯片的电气特性要求。有时候,错误的配置或者电气参数不匹配都可能导致芯片无法识别。

网友L:
您好,尝试检查一下复用配置是否正确,有时候错误的配置会导致芯片无法识别。

网友M:
可能是下载口的IO被你复用了或者禁用了,你把片子刷一下即可

网友N(2025-08-29):
验证供电电压电压是否稳定,引脚复用可能增加功耗,供电不足会导致芯片识别失败

网友F:
检查是否因引脚复用后负载过重,可增加匹配电阻或调整驱动能力

网友H:
如果复用后芯片无法识别,可能需要重新检查电路连接和软件配置。

网友O:
在复用引脚时,一定要参考芯片的数据手册,确保不会影响芯片的基本功能

网友P(2025-10-09):
复用引脚后芯片无法识别可能是由于复用配置错误或者复用后的引脚电平状态不正确

网友Q:
如果复用配置无误,可能需要检查一下芯片的供电是否稳定,不稳定的供电也可能导致芯片无法识别。

网友K:
如果复用引脚后芯片无法识别,可能需要重新配置引脚为默认功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您好,尝试检查一下是否所有必要的引脚都正确配置了,特别是电源和时钟引脚。如果这些基本引脚没有正确配置 ...

就想问下你为啥全部要复用?一个IO都没有?你要一步步来做测试到底到那一部分才开始失效

网友Q(2025-11-18):
如果复用引脚后芯片无法识别,可能需要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复用功能,以及是否正确配置了复用引脚的电气特性。

网友S:
复用引脚时,确保您已经正确配置了相关的寄存器,并且在复用后对引脚进行了正确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