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制作一个直径16公分的圆形LED充电灯?

楼主(2025-07-10):
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制作一个直径16公分的圆形LED充电灯?

网友A:
1 先画个16cm的圆形电路板,
2 自己设计电路
3 计算用多大容量电池
4 计算灯珠功率 几并几串
5 设计充电驱动电路

网友B:
先画布局图,再算实际功率,驱动电压,然后再敲定连接方法

网友C:
确定功率,灯珠电压,灯珠封装类型,电池类型,驱动电路,充电电路,升压电路,控制电路等

网友D:
你这问题,一问这是希望大家直接把方案上传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