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电路设计的一些知识点

楼主(2025-07-11):
单片机上拉电阻的选择

    大家可以看到复位电路中电阻R1=10k时RST是高电平 ,而当R1=50时RST为低电平,很明显R1=10k时是错误的,单片机一直处在复位状态时根本无法工作。出现这样的原因是由于RST引脚内含三极管,即便在截止状态时也会有少量截止电流,当R取的非常大时,微弱的截止电流通过就产生了高电平。

LED串联电阻的计算问题

    通常红色贴片LED:电压1.6V-2.4V,电流2-20mA,在2-5mA亮度有所变化,5mA以上亮度基本无变化。

端口出现不够用的情况

    这时可以借助扩展芯片来实现,比如三八译码器74HC138来拓展。

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分为高频滤波电容和低频滤波电容。

    1、高频滤波电容一般用104容(0.1uF),目的是短路高频分量,保护器件免受高频干扰。普通的IC(集成)器件的电源与地之间都要加,去除高频干扰(空气静电)。

    2、低频滤波电容一般用电解电容(100uF),目的是去除低频纹波,存储一部分能量,稳定电源。大多接在电源接口处,大功率元器件旁边,如:USB借口,步进电机、1602背光显示。耐压值至少高于系统最高电压的2倍。

三极管的作用

1、开关作用:

    LEDS6为高电平时截止,为低电平时导通。

    限流电阻的计算:集电极电流为I,则基极电流为I/100(这里涉及到放大作用,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的100倍),PN结电压0.7V,R=(5-0.7)/(I/100)

2、放大作用:

    集电极电流是基极电流的100倍

3、电平转换:

    当基极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右侧的导线接地为低电平,当基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高电平。

数码管的相关问题

    数码管点亮形成的数字由a,b,c,d,e,f,e,dp(小数点)构成,字模及真值表如上图。

上拉电阻

上拉电阻选取原则: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会导致边沿变平缓。

    综合考虑:上拉电阻常用值在1K到10K之间选取,下拉同理。

上下拉电阻: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下拉同理。

    1、电平转换,提高输出电平参数值。

    2、OC门必须加上拉电阻才能使用。

    3、加大普通IO引脚驱动能力。

    4、悬空引脚上下拉抗干扰。

按键抖动及消除

    按键也是机械装置,在按下或放开的一瞬间会产生抖动,如下图:

    消除方法有两种:软件除抖和硬件除抖,其中硬件除抖是应用了电容对高频信号短路的原理。

    软件除抖是检测出键闭合后执行一个延时程序,产生5ms~10ms的延时,让前沿抖动消失后再一次检测键的状态,如果仍保持闭合状态电平,则确认为真正有键按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324318/article/details/143994237

网友A:
根据应用需要添加外围模块,比如模拟数字转换器(ADC)、数字模拟转换器(DAC)、温度传感器等。

网友B: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如SPI、I2C),减少动态功耗

网友C:
在 LDO/DC-DC 输入侧并联 10μF 电解电容(滤低频纹波)+ 0.1μF 陶瓷电容(滤高频噪声),减小输入电压波动。

网友D:
复位电路确保单片机在启动或异常时回到已知状态,避免程序跑飞或硬件错误。

网友E:
浮空IO口易受干扰,需根据逻辑需求添加上拉(默认高电平)或下拉(默认低电平)电阻(通常4.7kΩ~10kΩ)。

网友F:
采用 多层PCB(至少4层),其中一层为完整的地平面(GND),一层为电源平面(VDD),减少地环路面积

网友G:
添加I2C上拉电阻

网友H:
模拟地(AGND)与数字地(DGND)在电源处通过 0Ω 电阻或磁珠单点连接

网友I:
合理布线,避免过长的走线和过多的分支,以减少信号反射和噪声。

网友J:
设计复位电路,确保在上电、掉电或手动复位时,单片机能正确复位。

网友K:
长距离通信(>10m)时,需在TX/RX线上并联 120Ω终端电阻,匹配传输线阻抗,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L:
LED就看个亮即可,限流设定小点,节省功耗。

网友M:
确实,上拉电阻的选择对单片机电路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过大或过小的电阻都可能引起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仔细选择。

网友N:
确实,上拉电阻的选择对于单片机电路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过大或过小都可能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O:
复位电路中电阻的选择确实很重要,R1=10k时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这个案例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P:
使用高质量的晶体和适当的负载电容,确保时钟信号的稳定性和低抖动。

网友J:
利用 RC 电路充电特性,上电时复位引脚(如 NRST)保持低电平(或高电平,取决于 MCU 复位极性)一段时间,待电源稳定后释放复位。

网友Q:
信号线远离数字线(如 PWM、CLK),避免耦合干扰。

网友R:
防止 IO 口悬空导致电平不确定

网友:
在需要的情况下,使用光电耦合器或其他隔离器件,以防止通信中的电气干扰和地环路问题。

网友S:
多层 PCB 可设计完整地平面(顶层或底层),降低接地阻抗,增强抗干扰能力;单层 PCB 需保证地回路短而粗,避免 “地环路”

网友T:
复位引脚需避免悬空

网友U:
工业环境中需通过 光耦(如ADuM1201)隔离UART信号,避免地环路干扰或浪涌损坏。

网友D:
需并联 100nF 电容(防按键抖动),避免误触发。

网友V(2025-08-11):
接地设计和 PCB 布局直接影响系统抗干扰能力,是电路稳定运行的关键。

网友W:
核心目标是 稳定、可靠、高效 地驱动外设,同时满足功耗、成本、体积等约束。

网友X:
兼顾 PCB 布局布线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Y:
通过ADC采集分压电阻电压

网友Q: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10μF钽电容+0.1μF陶瓷电容,滤除低频和高频噪声。
数字地(DGND)和模拟地(AGND)通过0Ω电阻或磁珠单点连接。

网友Z:
通过布局、滤波、屏蔽减少EMI,确保信号完整性。

网友AA:
当单片机与外围设备电平不匹配时(如5V单片机与3.3V传感器通信),需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如TXB0108)或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AB:
单片机系统易受电磁干扰(EMI),需通过 PCB布局、屏蔽、滤波 等手段提高可靠性。

网友AC:
ADC输入通道需添加RC低通滤波器

网友AD:
并联 100nF 电容消抖,或软件延时消抖

网友AE:
在电源输入端并联 10μF电解电容(低频滤波)和 100nF陶瓷电容(高频滤波)

网友AF:
低功耗是物联网(IoT)、便携设备的关键需求,需通过 硬件优化 和 软件策略 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AG:
I2C的SDA/SCL引脚需添加 4.7kΩ上拉电阻

网友AH:
单片机及外围电路的稳定供电是系统可靠运行的前提,需重点关注电压稳定性、纹波抑制和保护措施。

网友AI:
合理规划电源分配,避免电源线过长或过细,导致电压降和噪声干扰。

网友X:
在电源入口串联二极管(如 1N5819 肖特基二极管)或使用防反接芯片(如 AP2112),避免电源正负极接反烧毁电路。

网友W:
在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串联磁珠 ,阻断高频干扰。

网友AJ:
在 MCU 的 VDD 与 GND 引脚旁(距离≤5mm)放置 0.1μF 陶瓷电容(靠近引脚焊接),抑制高频开关噪声

网友:
电源、时钟、复位电路是系统稳定的基础,需重点优化。

网友AK:
在I/O引脚上添加限流电阻和TVS二极管,以保护单片机免受过电流和静电放电(ESD)的损害。

网友AF:
ADC的精度取决于参考电压的稳定性。优先使用单片机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AF:
LDO、DC-DC 等电源芯片靠近 MCU,减少电源路径长度

网友AL:
模拟电路 需独立LDO供电以减少噪声。

网友AM:
为ADC参考电压添加独立LDO,模拟地通过磁珠与数字地隔离。

网友AN:
单片机电路设计需围绕 “稳定供电、可靠复位、精确时钟、合理接口、抗干扰” 五大核心

网友AC:
单片机电路设计是将单片机(MCU)与外围电路结合,实现特定功能的关键环节。

网友AO:
每个电源引脚需单独去耦,避免共用电容导致噪声耦合。

网友AP:
电源是单片机系统的“心脏”,需提供 稳定、纯净、低噪声 的电压。设计不当会导致单片机复位、数据丢失或外围设备异常。

网友AQ:
抑制单片机自身开关噪声

网友AR:
关闭未使用外设的时钟

网友AS:
了解电路原理图,学会使用仿真软件,学习单片机指令集和编程,理解传感器工作原理,掌握电机控制方法。

网友AT:
要减少电磁干扰,得合理安排线路,用滤波器稳定信号,屏蔽干扰源,这样能保证信号传输不乱。

网友AU:
电阻R1值影响单片机复位,10kΩ可能过大,需调整至适合值。案例提醒选择电阻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