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Mini-F5265-OB】移植LVGL

楼主(2025-07-10):
https://aijishu.com/a/1060000000498034
在这一篇中,我成功的创建了vscode的开发环境,在这个工程的基础之上,我进行LVGL的移植。
【源码下载】
官方网址为:https://aijishu.com/a/1060000000498034
为了配合以后的GUI—Guider的开发,我这里选择了8.3版本

【文件添加】
在工程目录下面建一个LVGL的文件夹,把工程源码中的src、demos、examples三个文件夹复到LVGL目录下。把源码的根目录下面的lvgl.h、lv_conf_template.h复制到LVGL目录下,并把lv_conf_template.h重命名为lv_conf.h。复制完以后,如下图所示:

【文件代码修改】
1、打开lv_conf.h把条件编译#if 0修改为if 1。
2、打开examples/porting目录,由于这次移植没有触摸驱动,所以只需要移植显示驱动。把目录下面的lv_port_disp_template.c/h修改为lv_port_disp.c/h,同时把里面的#if 0修改为if 1.
3、lv_port_disp.c里面添加lcd_st7735.h头文件的引用,因为要用到st7735中的描点函数。
4、注释掉lv_port_disp_init函数中的example for 1、for3

    /* Example for 1) */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1;
    // static lv_color_t buf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1, buf_1, NULL, MY_DISP_HOR_RES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Example for 2)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2;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1[MY_DISP_HOR_RES * 10];                        /*A buffer for 10 rows*/
    static lv_color_t buf_2_2[MY_DISP_HOR_RES * 10];                        /*An other buffer for 10 rows*/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2, buf_2_1, buf_2_2, MY_DISP_HOR_RES * 10);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 /* Example for 3) also set disp_drv.full_refresh = 1 below*/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raw_buf_dsc_3;
    //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1[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 screen sized buffer*/
    // static lv_color_t buf_3_2[MY_DISP_HOR_RES * MY_DISP_VER_RES];            /*Another screen sized buffer*/
    // lv_disp_draw_buf_init(&draw_buf_dsc_3, buf_3_1, buf_3_2,
    //                       MY_DISP_VER_RES * LV_VER_RES_MAX);   /*Initialize the display buffer*/

5、在disp_flush函数中,添加画点函数,LcdDrawPoint(x,y,color_p->full);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disp_flush(lv_disp_drv_t *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 area, lv_color_t * color_p)
{
    if(disp_flush_enabled) {
        /*The most simple case (but also the slowest) to put all pixels to the screen one-by-one*/

        int32_t x;
        int32_t y;
        for(y = area->y1; y <= area->y2; y++) {
            for(x = area->x1; x <= area->x2; x++) {
                /*Put a pixel to the display. For example:*/
                /*put_px(x, y, *color_p)*/
                LcdDrawPoint(x,y,color_p->full);
                color_p++;
            }
        }
    }

    /*IMPORTANT!!!
     *Inform the graphics library that you are ready with the flushing*/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6、修改lv_conf.h 由于内容太多,我这里附代码如下:

/**
* @file lv_conf.h
* Configuration file for v8.3.11
*/

/*
* Copy this file as `lv_conf.h`
* 1. simply next to the `lvgl` folder
* 2. or any other places and
*    - define `LV_CONF_INCLUDE_SIMPLE`
*    - add the path as include path
*/

/* clang-format off */
#if 1 /*Set it to "1" to enable content*/

#ifndef LV_CONF_H
#define LV_CONF_H

#include <stdint.h>
// 屏幕尺寸需要配置
#define MY_DISP_HOR_RES 160
#define MY_DISP_VER_RES 128
#define LV_VER_RES_MAX  10

/*====================
   COLOR SETTINGS
*====================*/

/*Color depth: 1 (1 byte per pixel), 8 (RGB332), 16 (RGB565), 32 (ARGB8888)*/
#define LV_COLOR_DEPTH 16

/*Swap the 2 bytes of RGB565 color. Useful if the display has an 8-bit interface (e.g. SPI)*/
#define LV_COLOR_16_SWAP 0

/*Enable features to draw on transparent background.
*It's required if opa, and transform_* style properties are used.
*Can be also used if the UI is above another layer, e.g. an OSD menu or video player.*/
#define LV_COLOR_SCREEN_TRANSP 0

/* Adjust color mix functions rounding. GPUs might calculate color mix (blending) differently.
* 0: round down, 64: round up from x.75, 128: round up from half, 192: round up from x.25, 254: round up */
#define LV_COLOR_MIX_ROUND_OFS 0

/*Images pixels with this color will not be drawn if they are chroma keyed)*/
#define LV_COLOR_CHROMA_KEY lv_color_hex(0x00ff00)         /*pure green*/

/*=========================
   MEMORY SETTINGS
*=========================*/

/*1: use custom malloc/free, 0: use the built-in `lv_mem_alloc()` and `lv_mem_free()`*/
#define LV_MEM_CUSTOM 0
#if LV_MEM_CUSTOM == 0
    /*Size of the memory available for `lv_mem_alloc()` in bytes (>= 2kB)*/
    #define LV_MEM_SIZE (48U * 1024U)          /*[bytes]*/

    /*Set an address for the memory pool instead of allocating it as a normal array. Can be in external SRAM too.*/
    #define LV_MEM_ADR 0     /*0: unused*/
    /*Instead of an address give a memory allocator that will be called to get a memory pool for LVGL. E.g. my_malloc*/
    #if LV_MEM_ADR == 0
        #undef LV_MEM_POOL_INCLUDE
        #undef LV_MEM_POOL_ALLOC
    #endif

#else       /*LV_MEM_CUSTOM*/
    #define LV_MEM_CUSTOM_INCLUDE <stdlib.h>   /*Header for the dynamic memory function*/
    #define LV_MEM_CUSTOM_ALLOC   malloc
    #define LV_MEM_CUSTOM_FREE    free
    #define LV_MEM_CUSTOM_REALLOC realloc
#endif     /*LV_MEM_CUSTOM*/

/*Number of the intermediate memory buffer used during rendering and other internal processing mechanisms.
*You will see an error log message if there wasn't enough buffers. */
#define LV_MEM_BUF_MAX_NUM 16

/*Use the standard `memcpy` and `memset` instead of LVGL's own functions. (Might or might not be faster).*/
#define LV_MEMCPY_MEMSET_STD 0

/*====================
   HAL SETTINGS
*====================*/

/*Default display refresh period. LVG will redraw changed areas with this period time*/
#define LV_DISP_DEF_REFR_PERIOD 30      /*[ms]*/

/*Input device read period in milliseconds*/
#define LV_INDEV_DEF_READ_PERIOD 30     /*[ms]*/

/*Use a custom tick source that tells the elapsed time in milliseconds.
*It removes the need to manually update the tick with `lv_tick_inc()`)*/
#define LV_TICK_CUSTOM 0
#if LV_TICK_CUSTOM
    #define LV_TICK_CUSTOM_INCLUDE "Arduino.h"         /*Header for the system time function*/
    #define LV_TICK_CUSTOM_SYS_TIME_EXPR (millis())    /*Expression evaluating to current system time in ms*/
    /*If using lvgl as ESP32 component*/
    // #define LV_TICK_CUSTOM_INCLUDE "esp_timer.h"
    // #define LV_TICK_CUSTOM_SYS_TIME_EXPR ((esp_timer_get_time() / 1000LL))
#endif   /*LV_TICK_CUSTOM*/

/*Default Dot Per Inch. Used to initialize default sizes such as widgets sized, style paddings.
*(Not so important, you can adjust it to modify default sizes and spaces)*/
#define LV_DPI_DEF 130     /*[px/inch]*/

/*=======================
* FEATURE CONFIGURATION
*=======================*/

/*-------------
* Drawing
*-----------*/

/*Enable complex draw engine.
*Required to draw shadow, gradient, rounded corners, circles, arc, skew lines, image transformations or any masks*/
#define LV_DRAW_COMPLEX 1
#if LV_DRAW_COMPLEX != 0

    /*Allow buffering some shadow calculation.
    *LV_SHADOW_CACHE_SIZE is the max. shadow size to buffer, where shadow size is `shadow_width + radius`
    *Caching has LV_SHADOW_CACHE_SIZE^2 RAM cost*/
    #define LV_SHADOW_CACHE_SIZE 0

    /* Set number of maximally cached circle data.
    * The circumference of 1/4 circle are saved for anti-aliasing
    * radius * 4 bytes are used per circle (the most often used radiuses are saved)
    * 0: to disable caching */
    #define LV_CIRCLE_CACHE_SIZE 4
#endif /*LV_DRAW_COMPLEX*/

/**
* "Simple layers" are used when a widget has `style_opa < 255` to buffer the widget into a layer
* and blend it as an image with the given opacity.
* Note that `bg_opa`, `text_opa` etc don't require buffering into layer)
* The widget can be buffered in smaller chunks to avoid using large buffers.
*
* - LV_LAYER_SIMPLE_BUF_SIZE: [bytes] the optimal target buffer size. LVGL will try to allocate it
* - LV_LAYER_SIMPLE_FALLBACK_BUF_SIZE: [bytes]  used if `LV_LAYER_SIMPLE_BUF_SIZE` couldn't be allocated.
*
* Both buffer sizes are in bytes.
* "Transformed layers" (where transform_angle/zoom properties are used) use larger buffers
* and can't be drawn in chunks. So these settings affects only widgets with opacity.
*/
#define LV_LAYER_SIMPLE_BUF_SIZE          (24 * 1024)
#define LV_LAYER_SIMPLE_FALLBACK_BUF_SIZE (3 * 1024)

/*Default image cache size. Image caching keeps the images opened.
*If only the built-in image formats are used there is no real advantage of caching. (I.e. if no new image decoder is added)
*With complex image decoders (e.g. PNG or JPG) caching can save the continuous open/decode of images.
*However the opened images might consume additional RAM.
*0: to disable caching*/
#define LV_IMG_CACHE_DEF_SIZE 0

/*Number of stops allowed per gradient. Increase this to allow more stops.
*This adds (sizeof(lv_color_t) + 1) bytes per additional stop*/
#define LV_GRADIENT_MAX_STOPS 2

/*Default gradient buffer size.
*When LVGL calculates the gradient "maps" it can save them into a cache to avoid calculating them again.
*LV_GRAD_CACHE_DEF_SIZE sets the size of this cache in bytes.
*If the cache is too small the map will be allocated only while it's required for the drawing.
*0 mean no caching.*/
#define LV_GRAD_CACHE_DEF_SIZE 0

/*Allow dithering the gradients (to achieve visual smooth color gradients on limited color depth display)
*LV_DITHER_GRADIENT implies allocating one or two more lines of the object's rendering surface
*The increase in memory consumption is (32 bits * object width) plus 24 bits * object width if using error diffusion */
#define LV_DITHER_GRADIENT 0
#if LV_DITHER_GRADIENT
    /*Add support for error diffusion dithering.
     *Error diffusion dithering gets a much better visual result, but implies more CPU consumption and memory when drawing.
     *The increase in memory consumption is (24 bits * object's width)*/
    #define LV_DITHER_ERROR_DIFFUSION 0
#endif

/*Maximum buffer size to allocate for rotation.
*Only used if software rotation is enabled in the display driver.*/
#define LV_DISP_ROT_MAX_BUF (10*1024)

/*-------------
* GPU
*-----------*/

/*Use Arm's 2D acceleration library Arm-2D */
#define LV_USE_GPU_ARM2D 0

/*Use STM32's DMA2D (aka Chrom Art) GPU*/
#define LV_USE_GPU_STM32_DMA2D 0
#if LV_USE_GPU_STM32_DMA2D
    /*Must be defined to include path of CMSIS header of target processor
    e.g. "stm32f7xx.h" or "stm32f4xx.h"*/
    #define LV_GPU_DMA2D_CMSIS_INCLUDE
#endif

/*Enable RA6M3 G2D GPU*/
#define LV_USE_GPU_RA6M3_G2D 0
#if LV_USE_GPU_RA6M3_G2D
    /*include path of target processor
    e.g. "hal_data.h"*/
    #define LV_GPU_RA6M3_G2D_INCLUDE "hal_data.h"
#endif

/*Use SWM341's DMA2D GPU*/
#define LV_USE_GPU_SWM341_DMA2D 0
#if LV_USE_GPU_SWM341_DMA2D
    #define LV_GPU_SWM341_DMA2D_INCLUDE "SWM341.h"
#endif

/*Use NXP's PXP GPU iMX RTxxx platforms*/
#define LV_USE_GPU_NXP_PXP 0
#if LV_USE_GPU_NXP_PXP
    /*1: Add default bare metal and FreeRTOS interrupt handling routines for PXP (lv_gpu_nxp_pxp_osa.c)
    *   and call lv_gpu_nxp_pxp_init() automatically during lv_init(). Note that symbol SDK_OS_FREE_RTOS
    *   has to be defined in order to use FreeRTOS OSA, otherwise bare-metal implementation is selected.
    *0: lv_gpu_nxp_pxp_init() has to be called manually before lv_init()
    */
    #define LV_USE_GPU_NXP_PXP_AUTO_INIT 0
#endif

/*Use NXP's VG-Lite GPU iMX RTxxx platforms*/
#define LV_USE_GPU_NXP_VG_LITE 0

/*Use SDL renderer API*/
#define LV_USE_GPU_SDL 0
#if LV_USE_GPU_SDL
    #define LV_GPU_SDL_INCLUDE_PATH <SDL2/SDL.h>
    /*Texture cache size, 8MB by default*/
    #define LV_GPU_SDL_LRU_SIZE (1024 * 1024 * 8)
    /*Custom blend mode for mask drawing, disable if you need to link with older SDL2 lib*/
    #define LV_GPU_SDL_CUSTOM_BLEND_MODE (SDL_VERSION_ATLEAST(2, 0, 6))
#endif

/*-------------
* Logging
*-----------*/

/*Enable the log module*/
#define LV_USE_LOG 0
#if LV_USE_LOG

    /*How important log should be added:
    *LV_LOG_LEVEL_TRACE       A lot of logs to give detailed information
    *LV_LOG_LEVEL_INFO        Log important events
    *LV_LOG_LEVEL_WARN        Log if something unwanted happened but didn't cause a problem
    *LV_LOG_LEVEL_ERROR       Only critical issue, when the system may fail
    *LV_LOG_LEVEL_USER        Only logs added by the user
    *LV_LOG_LEVEL_NONE        Do not log anything*/
    #define LV_LOG_LEVEL LV_LOG_LEVEL_WARN

    /*1: Print the log with 'printf';
    *0: User need to register a callback with `lv_log_register_print_cb()`*/
    #define LV_LOG_PRINTF 0

    /*Enable/disable LV_LOG_TRACE in modules that produces a huge number of logs*/
    #define LV_LOG_TRACE_MEM        1
    #define LV_LOG_TRACE_TIMER      1
    #define LV_LOG_TRACE_INDEV      1
    #define LV_LOG_TRACE_DISP_REFR  1
    #define LV_LOG_TRACE_EVENT      1
    #define LV_LOG_TRACE_OBJ_CREATE 1
    #define LV_LOG_TRACE_LAYOUT     1
    #define LV_LOG_TRACE_ANIM       1

#endif  /*LV_USE_LOG*/

/*-------------
* Asserts
*-----------*/

/*Enable asserts if an operation is failed or an invalid data is found.
*If LV_USE_LOG is enabled an error message will be printed on failure*/
#define LV_USE_ASSERT_NULL          1   /*Check if the parameter is NULL. (Very fast, recommended)*/
#define LV_USE_ASSERT_MALLOC        1   /*Checks is the memory is successfully allocated or no. (Very fast, recommended)*/
#define LV_USE_ASSERT_STYLE         0   /*Check if the styles are properly initialized. (Very fast, recommended)*/
#define LV_USE_ASSERT_MEM_INTEGRITY 0   /*Check the integrity of `lv_mem` after critical operations. (Slow)*/
#define LV_USE_ASSERT_OBJ           0   /*Check the object's type and existence (e.g. not deleted). (Slow)*/

/*Add a custom handler when assert happens e.g. to restart the MCU*/
#define LV_ASSERT_HANDLER_INCLUDE <stdint.h>
#define LV_ASSERT_HANDLER while(1);   /*Halt by default*/

/*-------------
* Others
*-----------*/

/*1: Show CPU usage and FPS count*/
#define LV_USE_PERF_MONITOR 0
#if LV_USE_PERF_MONITOR
    #define LV_USE_PERF_MONITOR_POS LV_ALIGN_BOTTOM_RIGHT
#endif

/*1: Show the used memory and the memory fragmentation
* Requires LV_MEM_CUSTOM = 0*/
#define LV_USE_MEM_MONITOR 0
#if LV_USE_MEM_MONITOR
    #define LV_USE_MEM_MONITOR_POS LV_ALIGN_BOTTOM_LEFT
#endif

/*1: Draw random colored rectangles over the redrawn areas*/
#define LV_USE_REFR_DEBUG 0

/*Change the built in (v)snprintf functions*/
#define LV_SPRINTF_CUSTOM 0
#if LV_SPRINTF_CUSTOM
    #define LV_SPRINTF_INCLUDE <stdio.h>
    #define lv_snprintf  snprintf
    #define lv_vsnprintf vsnprintf
#else   /*LV_SPRINTF_CUSTOM*/
    #define LV_SPRINTF_USE_FLOAT 0
#endif  /*LV_SPRINTF_CUSTOM*/

#define LV_USE_USER_DATA 1

/*Garbage Collector settings
*Used if lvgl is bound to higher level language and the memory is managed by that language*/
#define LV_ENABLE_GC 0
#if LV_ENABLE_GC != 0
    #define LV_GC_INCLUDE "gc.h"                           /*Include Garbage Collector related things*/
#endif /*LV_ENABLE_GC*/

/*=====================
*  COMPILER SETTINGS
*====================*/

/*For big endian systems set to 1*/
#define LV_BIG_ENDIAN_SYSTEM 0

/*Define a custom attribute to `lv_tick_inc` function*/
#define LV_ATTRIBUTE_TICK_INC

/*Define a custom attribute to `lv_timer_handler` function*/
#define LV_ATTRIBUTE_TIMER_HANDLER

/*Define a custom attribute to `lv_disp_flush_ready` function*/
#define LV_ATTRIBUTE_FLUSH_READY

/*Required alignment size for buffers*/
#define LV_ATTRIBUTE_MEM_ALIGN_SIZE 1

/*Will be added where memories needs to be aligned (with -Os data might not be aligned to boundary by default).
* E.g. __attribute__((aligned(4)))*/
#define LV_ATTRIBUTE_MEM_ALIGN

/*Attribute to mark large constant arrays for example font's bitmaps*/
#define LV_ATTRIBUTE_LARGE_CONST

/*Compiler prefix for a big array declaration in RAM*/
#define LV_ATTRIBUTE_LARGE_RAM_ARRAY

/*Place performance critical functions into a faster memory (e.g RAM)*/
#define LV_ATTRIBUTE_FAST_MEM

/*Prefix variables that are used in GPU accelerated operations, often these need to be placed in RAM sections that are DMA accessible*/
#define LV_ATTRIBUTE_DMA

/*Export integer constant to binding. This macro is used with constants in the form of LV_<CONST> that
*should also appear on LVGL binding API such as Micropython.*/
#define LV_EXPORT_CONST_INT(int_value) struct _silence_gcc_warning /*The default value just prevents GCC warning*/

/*Extend the default -32k..32k coordinate range to -4M..4M by using int32_t for coordinates instead of int16_t*/
#define LV_USE_LARGE_COORD 0

/*==================
*   FONT USAGE
*===================*/

/*Montserrat fonts with ASCII range and some symbols using bpp = 4
*https://fonts.google.com/specimen/Montserrat*/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4 1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4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4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38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0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2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4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6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48 0

/*Demonstrate special features*/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12_SUBPX      0
#define LV_FONT_MONTSERRAT_28_COMPRESSED 0  /*bpp = 3*/
#define LV_FONT_DEJAVU_16_PERSIAN_HEBREW 0  /*Hebrew, Arabic, Persian letters and all their forms*/
#define LV_FONT_SIMSUN_16_CJK            0  /*1000 most common CJK radicals*/

/*Pixel perfect monospace fonts*/
#define LV_FONT_UNSCII_8  0
#define LV_FONT_UNSCII_16 0

/*Optionally declare custom fonts here.
*You can use these fonts as default font too and they will be available globally.
*E.g. #define LV_FONT_CUSTOM_DECLARE   LV_FONT_DECLARE(my_font_1) LV_FONT_DECLARE(my_font_2)*/
#define LV_FONT_CUSTOM_DECLARE

/*Always set a default font*/
#define LV_FONT_DEFAULT &lv_font_montserrat_14

/*Enable handling large font and/or fonts with a lot of characters.
*The limit depends on the font size, font face and bpp.
*Compiler error will be triggered if a font needs it.*/
#define LV_FONT_FMT_TXT_LARGE 0

/*Enables/disables support for compressed fonts.*/
#define LV_USE_FONT_COMPRESSED 0

/*Enable subpixel rendering*/
#define LV_USE_FONT_SUBPX 0
#if LV_USE_FONT_SUBPX
    /*Set the pixel order of the display. Physical order of RGB channels. Doesn't matter with "normal" fonts.*/
    #define LV_FONT_SUBPX_BGR 0  /*0: RGB; 1:BGR order*/
#endif

/*Enable drawing placeholders when glyph dsc is not found*/
#define LV_USE_FONT_PLACEHOLDER 1

/*=================
*  TEXT SETTINGS
*=================*/

/**
* Select a character encoding for strings.
* Your IDE or editor should have the same character encoding
* - LV_TXT_ENC_UTF8
* - LV_TXT_ENC_ASCII
*/
#define LV_TXT_ENC LV_TXT_ENC_UTF8

/*Can break (wrap) texts on these chars*/
#define LV_TXT_BREAK_CHARS " ,.;:-_"

/*If a word is at least this long, will break wherever "prettiest"
*To disable, set to a value <= 0*/
#define LV_TXT_LINE_BREAK_LONG_LEN 0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a long word to put on a line before a break.
*Depends on LV_TXT_LINE_BREAK_LONG_LEN.*/
#define LV_TXT_LINE_BREAK_LONG_PRE_MIN_LEN 3

/*Minimum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a long word to put on a line after a break.
*Depends on LV_TXT_LINE_BREAK_LONG_LEN.*/
#define LV_TXT_LINE_BREAK_LONG_POST_MIN_LEN 3

/*The control character to use for signalling text recoloring.*/
#define LV_TXT_COLOR_CMD "#"

/*Support bidirectional texts. Allows mixing Left-to-Right and Right-to-Left texts.
*The direction will be processed according to the Unicode Bidirectional Algorithm:
*https://www.w3.org/International/articles/inline-bidi-markup/uba-basics*/
#define LV_USE_BIDI 0
#if LV_USE_BIDI
    /*Set the default direction. Supported values:
    *`LV_BASE_DIR_LTR` Left-to-Right
    *`LV_BASE_DIR_RTL` Right-to-Left
    *`LV_BASE_DIR_AUTO` detect texts base direction*/
    #define LV_BIDI_BASE_DIR_DEF LV_BASE_DIR_AUTO
#endif

/*Enable Arabic/Persian processing
*In these languages characters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an other form based on their position in the text*/
#define LV_USE_ARABIC_PERSIAN_CHARS 0

/*==================
*  WIDGET USAGE
*================*/

/*Documentation of the widgets: https://docs.lvgl.io/latest/en/html/widgets/index.html*/

#define LV_USE_ARC        1

#define LV_USE_BAR        1

#define LV_USE_BTN        1

#define LV_USE_BTNMATRIX  1

#define LV_USE_CANVAS     1

#define LV_USE_CHECKBOX   1

#define LV_USE_DROPDOWN   1   /*Requires: lv_label*/

#define LV_USE_IMG        1   /*Requires: lv_label*/

#define LV_USE_LABEL      1
#if LV_USE_LABEL
    #define LV_LABEL_TEXT_SELECTION 1 /*Enable selecting text of the label*/
    #define LV_LABEL_LONG_TXT_HINT 1  /*Store some extra info in labels to speed up drawing of very long texts*/
#endif

#define LV_USE_LINE       1

#define LV_USE_ROLLER     1   /*Requires: lv_label*/
#if LV_USE_ROLLER
    #define LV_ROLLER_INF_PAGES 7 /*Number of extra "pages" when the roller is infinite*/
#endif

#define LV_USE_SLIDER     1   /*Requires: lv_bar*/

#define LV_USE_SWITCH     1

#define LV_USE_TEXTAREA   1   /*Requires: lv_label*/
#if LV_USE_TEXTAREA != 0
    #define LV_TEXTAREA_DEF_PWD_SHOW_TIME 1500    /*ms*/
#endif

#define LV_USE_TABLE      0

/*==================
* EXTRA COMPONENTS
*==================*/

/*-----------
* Widgets
*----------*/
#define LV_USE_ANIMIMG    1

#define LV_USE_CALENDAR   1
#if LV_USE_CALENDAR
    #define LV_CALENDAR_WEEK_STARTS_MONDAY 0
    #if LV_CALENDAR_WEEK_STARTS_MONDAY
        #define LV_CALENDAR_DEFAULT_DAY_NAMES {"Mo", "Tu", "We", "Th", "Fr", "Sa", "Su"}
    #else
        #define LV_CALENDAR_DEFAULT_DAY_NAMES {"Su", "Mo", "Tu", "We", "Th", "Fr", "Sa"}
    #endif

    #define LV_CALENDAR_DEFAULT_MONTH_NAMES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define LV_USE_CALENDAR_HEADER_ARROW 1
    #define LV_USE_CALENDAR_HEADER_DROPDOWN 1
#endif  /*LV_USE_CALENDAR*/

#define LV_USE_CHART     0

#define LV_USE_COLORWHEEL 0

#define LV_USE_IMGBTN     0

#define LV_USE_KEYBOARD   0

#define LV_USE_LED        0

#define LV_USE_LIST       0

#define LV_USE_MENU       0

#define LV_USE_METER      0

#define LV_USE_MSGBOX     0

#define LV_USE_SPAN       0
#if LV_USE_SPAN
    /*A line text can contain maximum num of span descriptor */
    #define LV_SPAN_SNIPPET_STACK_SIZE 64
#endif

#define LV_USE_SPINBOX   0

#define LV_USE_SPINNER    0

#define LV_USE_TABVIEW    0

#define LV_USE_TILEVIEW   0

#define LV_USE_WIN        0

/*-----------
* Themes
*----------*/

/*A simple, impressive and very complete theme*/
#define LV_USE_THEME_DEFAULT 1
#if LV_USE_THEME_DEFAULT

    /*0: Light mode; 1: Dark mode*/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DARK 0

    /*1: Enable grow on press*/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GROW 1

    /*Default transition time in [ms]*/
    #define LV_THEME_DEFAULT_TRANSITION_TIME 80
#endif /*LV_USE_THEME_DEFAULT*/

/*A very simple theme that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a custom theme*/
#define LV_USE_THEME_BASIC 1

/*A theme designed for monochrome displays*/
#define LV_USE_THEME_MONO 1

/*-----------
* Layouts
*----------*/

/*A layout similar to Flexbox in CSS.*/
#define LV_USE_FLEX 1

/*A layout similar to Grid in CSS.*/
#define LV_USE_GRID 1

/*---------------------
* 3rd party libraries
*--------------------*/

/*File system interfaces for common APIs */

/*API for fopen, f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STDIO 0
#if LV_USE_FS_STDIO
    #define LV_FS_STDIO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STDIO_PATH ""         /*Set the working directory. File/directory paths will be appended to it.*/
    #define LV_FS_STDIO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open, 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POSIX 0
#if LV_USE_FS_POSIX
    #define LV_FS_POSIX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POSIX_PATH ""         /*Set the working directory. File/directory paths will be appended to it.*/
    #define LV_FS_POSIX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CreateFile, ReadFile, etc*/
#define LV_USE_FS_WIN32 0
#if LV_USE_FS_WIN32
    #define LV_FS_WIN32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WIN32_PATH ""         /*Set the working directory. File/directory paths will be appended to it.*/
    #define LV_FS_WIN32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FATFS (needs to be added separately). Uses f_open, f_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FATFS 0
#if LV_USE_FS_FATFS
    #define LV_FS_FATFS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FATFS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API for LittleFS (library needs to be added separately). Uses lfs_file_open, lfs_file_read, etc*/
#define LV_USE_FS_LITTLEFS 0
#if LV_USE_FS_LITTLEFS
    #define LV_FS_LITTLEFS_LETTER '\0'     /*Set an upper cased letter on which the drive will accessible (e.g. 'A')*/
    #define LV_FS_LITTLEFS_CACHE_SIZE 0    /*>0 to cache this number of bytes in lv_fs_read()*/
#endif

/*PNG decoder library*/
#define LV_USE_PNG 0

/*BMP decoder library*/
#define LV_USE_BMP 0

/* JPG + split JPG decoder library.
* Split JPG is a custom format optimized for embedded systems. */
#define LV_USE_SJPG 0

/*GIF decoder library*/
#define LV_USE_GIF 0

/*QR code library*/
#define LV_USE_QRCODE 0

/*FreeType library*/
#define LV_USE_FREETYPE 0
#if LV_USE_FREETYPE
    /*Memory used by FreeType to cache characters [bytes] (-1: no caching)*/
    #define LV_FREETYPE_CACHE_SIZE (16 * 1024)
    #if LV_FREETYPE_CACHE_SIZE >= 0
        /* 1: bitmap cache use the sbit cache, 0:bitmap cache use the image cache. */
        /* sbit cache:it is much more memory efficient for small bitmaps(font size < 256) */
        /* if font size >= 256, must be configured as image cache */
        #define LV_FREETYPE_SBIT_CACHE 0
        /* Maximum number of opened FT_Face/FT_Size objects managed by this cache instance. */
        /* (0:use system defaults) */
        #define LV_FREETYPE_CACHE_FT_FACES 0
        #define LV_FREETYPE_CACHE_FT_SIZES 0
    #endif
#endif

/*Tiny TTF library*/
#define LV_USE_TINY_TTF 0
#if LV_USE_TINY_TTF
    /*Load TTF data from files*/
    #define LV_TINY_TTF_FILE_SUPPORT 0
#endif

/*Rlottie library*/
#define LV_USE_RLOTTIE 0

/*FFmpeg library for image decoding and playing videos
*Supports all major image formats so do not enable other image decoder with it*/
#define LV_USE_FFMPEG 0
#if LV_USE_FFMPEG
    /*Dump input information to stderr*/
    #define LV_FFMPEG_DUMP_FORMAT 0
#endif

/*-----------
* Others
*----------*/

/*1: Enable API to take snapshot for object*/
#define LV_USE_SNAPSHOT 0

/*1: Enable Monkey test*/
#define LV_USE_MONKEY 0

/*1: Enable grid navigation*/
#define LV_USE_GRIDNAV 0

/*1: Enable lv_obj fragment*/
#define LV_USE_FRAGMENT 0

/*1: Support using images as font in label or span widgets */
#define LV_USE_IMGFONT 0

/*1: Enable a published subscriber based messaging system */
#define LV_USE_MSG 0

/*1: Enable Pinyin input method*/
/*Requires: lv_keyboard*/
#define LV_USE_IME_PINYIN 0
#if LV_USE_IME_PINYIN
    /*1: Use default thesaurus*/
    /*If you do not use the default thesaurus, be sure to use `lv_ime_pinyin` after setting the thesauruss*/
    #define LV_IME_PINYIN_USE_DEFAULT_DICT 1
    /*Set the maximum number of candidate panels that can be displayed*/
    /*This needs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screen*/
    #define LV_IME_PINYIN_CAND_TEXT_NUM 6

    /*Use 9 key input(k9)*/
    #define LV_IME_PINYIN_USE_K9_MODE      1
    #if LV_IME_PINYIN_USE_K9_MODE == 1
        #define LV_IME_PINYIN_K9_CAND_TEXT_NUM 3
    #endif // LV_IME_PINYIN_USE_K9_MODE
#endif

/*==================
* EXAMPLES
*==================*/

/*Enable the examples to be built with the library*/
#define LV_BUILD_EXAMPLES 1

/*===================
* DEMO USAGE
====================*/

/*Show some widget. It might be required to increase `LV_MEM_SIZE` */
#define LV_USE_DEMO_WIDGETS 0
#if LV_USE_DEMO_WIDGETS
#define LV_DEMO_WIDGETS_SLIDESHOW 0
#endif

/*Demonstrate the usage of encoder and keyboard*/
#define LV_USE_DEMO_KEYPAD_AND_ENCODER 0

/*Benchmark your system*/
#define LV_USE_DEMO_BENCHMARK 0
#if LV_USE_DEMO_BENCHMARK
/*Use RGB565A8 images with 16 bit color depth instead of ARGB8565*/
#define LV_DEMO_BENCHMARK_RGB565A8 0
#endif

/*Stress test for LVGL*/
#define LV_USE_DEMO_STRESS 0

/*Music player demo*/
#define LV_USE_DEMO_MUSIC 0
#if LV_USE_DEMO_MUSIC
    #define LV_DEMO_MUSIC_SQUARE    0
    #define LV_DEMO_MUSIC_LANDSCAPE 0
    #define LV_DEMO_MUSIC_ROUND     0
    #define LV_DEMO_MUSIC_LARGE     0
    #define LV_DEMO_MUSIC_AUTO_PLAY 0
#endif

/*--END OF LV_CONF_H--*/

#endif /*LV_CONF_H*/

#endif /*End of "Content enable"*/

【添加lvgl心跳】
在SysTick_Handle中添加lv_tick_inc(1);实现lvgl的心跳支持。
【makefile】
添加源码后,除了以上必须的配置,就是把需要的头文件、源文件添加进编译。因此编写makefile就是一项大工作。
我在LVGL目录下面创建了一个lvgl.mk,其内容如下:

# 向 C_SOURCES 中添加需要编译的源文件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core/*.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draw/*.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font/*.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hal/*.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widgets/*.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layouts/flex/*.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layouts/grid/*.c)
#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animimg/*.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calendar/*.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imgbtn/*.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chart/*.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led/*.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meter/*.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span/*.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list/*.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menu/*.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tabview/*.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tileview/*.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img/*.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bar/*.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slider/*.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btnmatrix/*.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dropdown/*.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textarea/*.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line/*.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checkbox/*.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switch/*.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textmeter/*.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button/*.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widgets/keyboard/*.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themes/default/*.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themes/mono/*.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themes/basic/*.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extra/themes/nema/*.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draw/sw/*.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src/misc/*.c)

C_SOURCES += $(wildcard $(LVGL_DIR)/examples/porting/lv_port_disp.c)

# 向 C_INCLUDES 中添加头文件路径
C_INCLUDES += -I$(LVGL_DIR)/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core/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draw/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font/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hal/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widgets/
C_INCLUDES += -I$(LVGL_DIR)/examples/porting/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layouts/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layouts/flex/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layouts/grid/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
#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animimg/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calendar/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chart/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imgbtn/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led/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meter/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span/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list/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menu/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tabview/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tileview/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img/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bar/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slider/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btnmatrix/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dropdown/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textarea/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line/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checkbox/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switch/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textmeter/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widgets/button/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themes/default/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themes/mono/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themes/basic/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extra/themes/nema/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draw/sw/
C_INCLUDES += -I$(LVGL_DIR)/src/misc/

在添加时,根据编译提示,进行目录添加就行了,耗时也挺多的。
【编写测试代码】
在main.c中添加几个标签与按键的测试:

void LVGL_CentralButton(void)
{
    lv_obj_t *btn = lv_btn_create(lv_scr_act());
    lv_obj_align(btn, LV_ALIGN_CENTER, 0, 0);
    lv_obj_set_height(btn, 40);

    lv_obj_t *label;
    label = lv_label_create(btn);
    lv_obj_align(label, LV_ALIGN_CENTER, 0, 0);
    lv_label_set_text(label, "LVGL");

    static lv_style_t style_btn;
    lv_style_init(&style_btn);
    lv_style_set_radius(&style_btn, 10);
    lv_style_set_border_color(&style_btn, lv_color_white());
    lv_style_set_border_opa(&style_btn, LV_OPA_30);
    lv_obj_add_style(btn, &style_btn, LV_STATE_DEFAULT);
}
void lv_example_label_1(void)
{
    lv_obj_t * label1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1, LV_LABEL_LONG_WRAP);     /*Break the long lines*/
    lv_label_set_text(label1, "Recolor is not supported for v9 now.");
    lv_obj_set_width(label1, 128);  /*Set smaller width to make the lines wrap*/
    lv_obj_set_style_text_align(label1, LV_TEXT_ALIGN_CENTER, 0);
    lv_obj_align(label1, LV_ALIGN_CENTER, 0, -60);

    lv_obj_t * label2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lv_label_set_long_mode(label2, LV_LABEL_LONG_SCROLL_CIRCULAR);     /*Circular scroll*/
    lv_obj_set_width(label2, 120);
    lv_label_set_text(label2, "It is a circularly scrolling text. ");
    lv_obj_align(label2, LV_ALIGN_CENTER, 0, 40);
}
void LVGL_Init(void)
{
    lv_init();                  // lvgl初始化,如果这个没有初始化,那么下面的初始化会崩溃
    lv_port_disp_init();        // 显示器初始化
    // lv_port_indev_init();       // 输入设备初始化(如果没有实现就注释掉)
    // lv_port_fs_init();          // 文件系统设备初始化(如果没有实现就注释掉)
}

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上面两个函数。
在while大循环中添加 lv_task_handler();
下载后面就可以看到应用效果了。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569031/article/details/14902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