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基于NB-IOT的数据上云

楼主(2025-07-10):
引言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通过Mini-F5265-OB开发板和nb-iot模块实现数据上云,将Mini-F5265-OB开发板的按键1的开关状态通过nb-iot传输到阿里云平台上。

前期准备
硬件
Mini-F5265-OB开发板

USB转TTL工具

BC26(nb-iot模块)

软件
keil 5

串口调试助手

MM32_JLINK_pack_1.21

MM32_KEIL_Pack_2.25

LibSamples_MM32F5260_V0.11.3

项目开发
硬件开发
首先是按键采集部分,我们根据电路图可以知道,按键1的对应引脚为PB0。

并且,按键1按下的状态为低电平。

其次是串口部分,本项目使用的是串口1,根据产品手册可知,Mini-F5265-OB开发板的串口1的收发引脚分别为PA9和PA10。

3.Mini-F5265-OB开发板和nb-iot模块连接使用串口,将Mini-F5265-OB开发板的PA9连接到nb-iot的RX引脚,将Mini-F5265-OB开发板的PA10连接到nb-iot的TX引脚。

软件开发
首先对MM32F5260的按键进行配置
void GPIO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对串口1进行配置,使用接收中断
`void UART_Configure(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ART1, ENABL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1, &UART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7);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UART_Cmd(UART1, ENABLE);
}`

重定向printf到UART1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SendData(UART1, (uint8_t)ch);
while (RESET == UART_GetFlagStatus(UART1, UART_FLAG_TXC))
{
}

return (ch);
}`

创建阿里云物联网平台设备,并将参数放置到程序中
在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上,创建产品->创建设备,然后在产品中进行功能定义,这里仅定义一个switch。发布上线后,将mqtt三要素定义到程序中。

#define ProductKey “根据阿里云上的复制过来”
#define DeviceName “根据阿里云上的复制过来”
#define DeviceSecret “根据阿里云上的复制过来”
#define webaliyun “根据阿里云上的复制过来” //格式为iot-xxxxxxxxx.mqtt.iothub.aliyuncs.com

编写bc26驱动程序
准备一个清空接收buff的程序

`void Clear_Buffer(void)//清空缓存
{

    uint8_t i;
    Uart1_SendStr((char*)RxBuffer);
    for(i=0;i<255;i++)
    RxBuffer=0;//缓存
    RxCounter=0;
PLATFORM_DelayMS(1);

} 编写函数BC26_Init实现判断bc26模块是否进入到正常工作的状态。

printf("AT\r\n");
PLATFORM_Delay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OK
Clear_Buffer();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r\n");
    PLATFORM_Delay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回OK
}
    printf("AT+QMTDISC=0\r\n");
    PLATFORM_DelayMS(300);
printf("AT+CFUN=1\r\n");
PLATFORM_DelayMS(300);
Clear_Buffer();
    printf("AT+CGATT=1\r\n");//激活网络,PDP
    PLATFORM_Delay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OK
    Clear_Buffer();
    printf("AT+CGATT?\r\n");
    PLATFORM_Delay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ATT: 1");//返1
    Clear_Buffer();
    while(strx==NULL)
    {
        Clear_Buffer();
        printf("AT+CGATT?\r\n");
        PLATFORM_Delay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CGATT: 1");//返回1,表明注网成功
    }
    printf("AT+CSQ\r\n");//查看获取CSQ值
PLATFORM_DelayMS(300);
Clear_Buffer();

编写MQTT\_Init实现mqtt的配置 char atstr[BUFLEN];
int errcount;
printf(“AT+QMTCLOSE=0\r\n”);
PLATFORM_DelayMS(300);
Clear_Buffer();

printf(“AT+QMTCFG=“ALIAUTH”,0,”%s",“%s”,“%s”\r\n",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OK”);//返OK
PLATFORM_DelayMS(300);
Clear_Buffer();

printf(“AT+QMTOPEN=0,”%s",1883\r\n",webaliyun);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QMTOPEN: 0,0”);//看下返回状态
while(strx==NULL)
{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QMTOPEN: 0,0”);//确认返回值正确
}
Clear_Buffer();

printf(“AT+QMTCONN=0,”%s"\r\n",DeviceName);
PLATFORM_DelayMS(300);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QMTCONN: 0,0,0”);//返+QMTCONN: 0,0,0

while(strx==NULL)
{
strx=strstr((const char*)RxBuffer,(const char*)“+QMTCONN: 0,0,0”);//看下返回状态
}
Clear_Buffer();`

现象
当按下Mini-F5265-OB开发板按键1时,物联网云平台显示效果如下:

当松开Mini-F5265-OB开发板按键1时,物联网云平台显示效果如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7569031/article/details/148922743

网友A:
基于NB-IOT的数据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