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假设系统使用HSE(8MHz)作为主时钟源。。。。。。

楼主(2025-07-10):
假设系统使用HSE(8MHz)作为主时钟源,进入Stop模式时切换为HSI(16MHz)以降低功耗。唤醒后需驱动USART(波特率115200)通信,若时钟源未正确恢复会导致什么具体问题?如何修复?

网友A:
如果唤醒后时钟没切回HSE,USART还是用HSI计算波特率,误差大了就会通信失败,特别115200这种速率很敏感。

网友B:
我之前就是波特率异常,一查发现系统还是跑在HSI上,USART的时钟源和原来对不上了。

网友C:
有时候 STM32唤醒回来不会自动切回原来的 HSE,需要手动等它稳定再切换,不然会跑飞。

网友D:
USART 在 CubeMX 里默认用的是 PCLK1,得确认 RCC 设置那一块时钟恢复过程有没有处理好。

网友E:
你可以在唤醒中断或HAL_InitTick后加一段手动判断并切换到 HSE 的代码,确保切换成功。

网友F:
建议在切换回HSE后再Init USART,或者干脆先 DeInit 再重新Init一下,保证串口参数是正确的。

网友G:
用示波器抓TX引脚会发现数据波形扭曲,这是时钟错了以后波特率变形的典型现象。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HAL库,注意 Stop模式唤醒后的 SystemClock_Config() 函数要能重设所有外设时钟。

网友I:
有些工程里干脆切成HSI运行到底,虽然精度差点,但稳定,不用每次唤醒都担心切换时序问题。

网友J:
最好加个时钟恢复等待,比如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确保HSE稳定再切回来。

网友K:
其实重要的是唤醒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