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4V直流转交流

楼主(2025-07-10):
请教大哥们,我现在有一个直流24V的供电电源,给一个交流24V的电机供电,让这个电机可以转起来,电机的功率只有几十瓦,这种情况,要用逆变电路吗?还是有别的办法实现?

xch
TB上买一个内置驱动的直流变频风扇电机拆开看。也有分开卖驱动板的

网友A:
H桥+SPWM。

抓住一个

网友B:
首先要确定电机类型
交流24V的电机 我猜你不了解这个电机

网友C:
24V的交流电机?你确定?

网友D:
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三相的直流无刷电机……

我觉得也是

网友E:
有点像电风扇

网友F:
就算能转,也有损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的交流电机?你确定?

电机上标示的是AC24V的

网友G:
先了解这是什么电机以及接口,再贴出来。
很少遇到低压的交流电机,一般是110V、220V、380V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上标示的是AC24V的

标示的是AC24V,有几根线接出来?

网友I:
24V应该是直流电机把,你这个要看看是几根线啊,如果只有两根那么估计功率就是这么大。

网友J:
直流转交流必须要逆变哦

网友K:
除了逆变好像没啥别的方案

网友K:
确实没见有啥其他别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