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简化热电偶模拟解决方案

楼主(2025-07-10):
应用笔记AN684介绍了热电偶基础知识以及一些测量电路。这篇应用笔记是AN684的补充,介绍了如何利用最少的模拟电路实现良好的精度。

网友A:
也要计算函数正确才行啊。

网友B:
热电偶是热敏电阻吗

网友C:
这都是测量高温物体用的。

网友:
热电偶测量高温物体。

网友D(2025-09-27):
简化热电偶模拟解决方案可采用 “基准电压 + 运放调理” 方案:用 MCU 内置 DAC 或精准电压源生成对应热电偶温差的毫伏级电压,经运放放大至 ADC 可采集范围,再通过软件校准补偿误差。无需复杂冷端补偿电路,借助低成本芯片实现热电偶信号模拟,适配温度检测设备调试、校准等场景,降低方案复杂度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