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看门狗一旦启动只能往前跑了吗?

楼主(2025-07-11):
今天我的一位同事问我,看门狗启动了还会自己关闭吗?我立刻回答,肯定不会。否则,系统跑飞后误把它关闭了,那么看门狗的作用就失效了。

他又问,那它触发复位之后,其配置还生效不?我回答到,那样程序会重新启动。

这里,我倒是有些含糊了!

查看技术手册,看到下面这段话:

启动了“硬件看门狗”功能之后,当系统上电复位,看门狗会自动运行。如果没
有向键寄存器中写入 0xAAAA,计数器计数结束后,产生复位。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旦启动了看门狗,一上电就是开启状态,而不是上电后程序跑到初始化看门狗的位置才开启?

如果是前者,那我调试的时候岂不是很快就会被看门狗复位掉?

网友A:
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是不一样的,硬件看门狗的配置一般是从选项字节配置的,上电生效哦。在代码里面开启看门狗是“软件看门狗”,重启后来到初始化的位置才会重新开启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是不一样的,硬件看门狗的配置一般是从选项字节配置的,上电生效哦。在代码里面开启 ...

厉害!
刚刚查看了用户手册,里面有对看门狗的说明。
谢谢楼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
刚刚查看了用户手册,里面有对看门狗的说明。
谢谢楼主了

客气啦~

网友B:
今天看了一天的看门狗。这里面的学问还是蛮多的。楼主也是蛮厉害的。

网友C:
确实,看门狗一旦启动,通常不能自动关闭,否则就失去了监控系统稳定性的作用。

网友D:
看了前一篇帖子,也才了解到看门狗还要区分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

网友E:
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后对控制出现异常或混乱。
我们的项目中倒是一直也没有启用。跑得还算稳定吧!

网友F:
看门狗的应用就是为了不让系统宕机嘛
若是看门狗自己停止了,那系统不就出现漏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是不一样的,硬件看门狗的配置一般是从选项字节配置的,上电生效哦。在代码里面开启 ...

大佬 好厉害啊!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门狗的应用就是为了不让系统宕机嘛
若是看门狗自己停止了,那系统不就出现漏洞了吗 ...

有软件看门狗和硬件看门狗之分。
可以使用软件看门狗,在复位后,其不会自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