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MCU在機器學習上的解決方案

楼主(2025-07-18):
Microchip MCU在機器學習上的解決方案

网友A:
这是直接在MCU上跑模型?

网友B(2025-08-18):
Microchip MCU 提供多种机器学习解决方案,集成 DSP 和神经网络加速器的 PIC32 和 SAM 系列,支持本地推理。通过 MCC 工具简化模型部署,结合低功耗架构,适合边缘设备。提供预训练模型和开发套件,助力快速实现图像识别等应用。

网友C:
Microchip MCU 的机器学习解决方案依托 PIC 和 AVR 系列,集成 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s,提供硬件加速模块。通过 MCC 配置工具简化部署,支持图像识别、传感器数据分类等,适合边缘端低功耗智能应用开发。